奇怪,仿真的时候正常,但是下载进去就不对了

楼主(2014-12-26):
我用MPLAB X IDE 编写PIC16F887的程序,很简单的两行代码,就是把IO口拉高。
用ICD3仿真的时候正常输出高电平,但是下载进去就不对了,IO口0.2V左右。
为啥呀,奇怪啊。各位帮帮忙看下,多谢

网友:
你怎么知道对不对?大部分是时间段的原因。或者你看不到

网友:
很多时候是因为选择芯片,也就是芯片的启动文件不对,所以仿真,可以,但是下进去不行,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A:
TRISD = 0x00;
PORD = 0xFF;
while(1);

频繁初始化,端口有默认值,可能出现1/0交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ISD = 0x00;
PORD = 0xFF;
while(1);

改成这个样子还是不行啊,刚量了,输出0.2V

网友:
查一下输出电路,是否被拉低了。

网友B:
看门狗是什么状态,是不是看门狗一直开启着,造成单片机总重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门狗是什么状态,是不是看门狗一直开启着,造成单片机总重启呢?

没  看门狗关了

网友B:
可你的程序中没有关看门狗的指令啊。以前用过16F877,看门狗默认是打开着的,你这个型号与877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你的程序中没有关看门狗的指令啊。以前用过16F877,看门狗默认是打开着的,你这个型号与877不一样吗? ...

不好意思 ,配置字里,WDTE_OFF
另外我用的是MPLAB-X   有可能是这个软件不会用

网友:
也许吧,我用16F877的时间是有点早了,当时是需要手动关闭看门狗的。可能现在的MPLAB软件可以在配置里关闭看门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