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02 FLASH锁死了,怎么才能用起来?

楼主(2014-12-26):
DSP2802   产品拆下来的,FLASH锁死了,程序还能在RAM中运行程序吗?想把芯片用起来,但是按照网上的说法,改改程序没有反应。(不是破解DSP FLASH)

网友A:
楼主应该指的是tms320f2802吧,锁定的是不能在内存中调试的,一定要先解锁才能通过jtag连接上.

楼主:
感谢 richyhuang,我决定买片新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指的是tms320f2802吧,锁定的是不能在内存中调试的,一定要先解锁才能通过jtag连接上. ...

no,是可以JTAG连上,但是会提示你输密码解锁。

这种锁定是解不开的,TI就是变态,锁了擦芯片都不让的。

网友:
我记得在某些区域的ram中调程序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我试了,JTAG可以连接上

网友:
第一次听说DSP能锁,我也拆机有几片,是TMS320F2407,如果真像楼主说的,那就亏大了

网友:
有一片拆机的放着,看来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