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系统上拉黑流氓软件的证书,彻底屏蔽流氓软件的骚扰

楼主(2014-12-26):
有电脑会莫名其妙装上百度杀毒,百度助手之类的百度全家,卸载也很难,特别烦.
证书打包下载

下载之后解压出来,Win + R 出现运行 输入 gpedit.msc 打开组策略设置。

依次按照图片上的中文提示展开,右键附加规则,选择新建证书规则。

以拉黑 百度 的证书为例,点击浏览按钮,然后选择 百度 的证书,点击确定之后(安全级别要选择为禁用),你的电脑就无法安装百度出品的任何软件。

其他软件也一样,右键附加规则新建,选择那个软件对应的证书确认即可。

转贴图片有一部分自己编辑。。。

网友:
谢谢,希望这个管用,远离流氓软件

网友A:
有证书制作方法吗?屏蔽一些软件的运行,比如腾讯的升级程序、广告程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证书制作方法吗?屏蔽一些软件的运行,比如腾讯的升级程序、广告程序等 ...

我也是转的贴,没有制作证书的方法

网友B:
改用虚拟机或沙盘,,才能彻底屏蔽流氓软件的骚扰。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证书安装了以后是不是对应的软件就有免疫功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用虚拟机或沙盘,,才能彻底屏蔽流氓软件的骚扰。

我就是使用虚拟机.
一般新软件都会安装在虚拟机里试用, 试用十天半个月的, 可以就装到母机上, 不可能就永远待在虚拟机中.

网友:
虚拟机是个不错的主意

网友:
从系统上拉黑流氓软件的证书,彻底屏蔽流氓软件的骚扰   谢谢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使用虚拟机.
一般新软件都会安装在虚拟机里试用, 试用十天半个月的, 可以就装到母机上, 不可能就永 ...

我就是让百度、腾讯、淘宝等所有这些国内公司的免费软件永远待在虚拟机里的,用的时候开,不用时把虚拟机直接暂停挂起掉,主系统用个5年都不用重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让百度、腾讯、淘宝等所有这些国内公司的免费软件永远待在虚拟机里的,用的时候开,不用时把虚拟机 ...

我也是这样.
不用的时候挂起, 开的时候也很快.

网友:
家里的电脑就莫名奇妙的装了百度的全家,关还关不掉,正好可以试试。

网友:
没验证过?我电脑资源小,装不了虚拟机

网友:
学习一下,应该是个好办法

网友:
坛友,求虚拟机的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证书制作方法吗?屏蔽一些软件的运行,比如腾讯的升级程序、广告程序等 ...

可以添加路径规则,把升级程序、广告程序的路径加进去,同样设置不允许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屏蔽腾讯的升级程序的,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样.
不用的时候挂起, 开的时候也很快.

好主意 学了一招

网友:
很好,终于有解决办法了

网友:
Sandboxie很好用,专门对付这些流氓的。

网友:
LZ 人才啊,赶紧收藏起来先,平时我都是不点"高速下载",而且不要在搜索的页面上点,要进去链接里面点普通下载,这样好久都没中百毒了

网友:
不错,有些流氓不禁用还真是头痛

网友:
人才啊!中午不再为流氓软件头痛了

网友D:
验证过这种方法 对3xx已经无效

网友:
赶快使用一下,看有没有效

网友:
好,以后也用虚拟机。

网友:
这属于用文明人的手段对付流氓,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虚拟机太慢了,不想折腾。

网友:
电脑跑不动了,虚拟机给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验证过这种方法 对3xx已经无效

我刚试了那个2逼卫士,还有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刚试了那个2逼卫士,还有效。

我下载最新版本 在winxp系统测试无效 它会自动把3xx证书再添加到信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下载最新版本 在winxp系统测试无效 它会自动把3xx证书再添加到信任

所以说XP的安全性能比较差了。
我这是Win7.

网友:
百度卫士,百度杀毒不是一般的垃圾。莫名其妙的安装后,难以卸载。
还有一个 hao123,也是垃圾中的战斗机,需要在注册表里面搞上半天才能消除。

网友:
百度杀毒,还有什么悟空版的杀毒软件,真是烦死人啊。

网友:
他麻痹的悲剧,瑞星卸载了,重新开机自己又装上。。。。。用了楼主的方法也无效。。。。他麻痹这是要逼我换系统吗>

网友:
我的电脑又跑不动,看来的学习楼主的方法啊

网友:
眼睛放亮点就好了

这样会不会通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