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四轴步进电机驱动器,晒下效果

楼主(2014-12-26):
此步进电机驱动器,支持四轴联动,(能在1轴电机运行时同时控制2,3,4轴电机,互不影响)。最大16细分。速度经测试可以达到50转/s(小日本电机测试的,高速时力矩很小)。但一般使用中10转/s的速度已经远远满足需求。经实际速度测试,测出的速度与实际设置的速度相等,是真实的速度数值。电流最大3A。加减速从0转/秒方 ---- 无限,取决于实际应用,加减速数学模型为梯形曲线加减速。支持CAN和RS232通讯控制。经测试,稳定性及精度相当高。已经用于自己的项目中。电路板面积大概8cm平方。

视频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U3MTI5NTA0.html

网友:
上几张图看看

网友:
show 下驱动器的照片吧

楼主:
有视频链接呢。

网友:
公司看不了

网友:
视频看不出什么来。

网友:
晒图晒图~~

网友A:
四轴联动 != 1轴电机运行时同时控制2,3,4轴电机。
补充:你这仅仅是四个轴独立工作。

楼主:
这个就是驱动器的实物图片。

网友:
这是来炫耀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联动 != 1轴电机运行时同时控制2,3,4轴电机。
补充:你这公公是四个轴独立工作。 ...

哦哦。是我理解有误。

网友B:
用DSP+MOS做的还是用的集成芯片

网友A:
我的一块6轴不联动板 ,带16路输出 8路输入 1路232  1路485 1路can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驱动器的实物图片。

从图来看,好像用的是集成步进电机驱动器。如果是这样,没必要炫耀吧

网友:
这个 “四轴”不属于“ 四轴飞行”栏目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图来看,好像用的是集成步进电机驱动器。如果是这样,没必要炫耀吧

有分立元件做的。最大电流5A。最大256细分。

网友:
佩服 佩服!

网友D:
我倒是有计划用FPGA+分立元件,做四轴的驱动器。之前用FPGA做单轴的,消耗大概1800LE,四轴的搞个10K的资源的就OK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驱动器的实物图片。

lz,你用的ul2468线索在哪里买的啊

网友F:
楼主你四轴上搭载的是步进电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用的ul2468线索在哪里买的啊

里面没有2468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四轴上搭载的是步进电机么。。

是的,就是步进电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步进电机

好吧。。一直都是用的无刷在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吧。。一直都是用的无刷在弄。。

无刷加码盘吗?

网友:
楼主,他讲的是四轴飞行器

网友:
我还以为楼主把步进电机用到了四轴飞行器呢。。。。。。

网友:
好大的噪音

网友:
看了视频才知道,你那四轴床子同这里的四轴飞行器挨不着边啊!

网友:
楼主的步进电机会飞的。
开个玩笑。

网友E:
那个蓝白相间的排线。。。是哪里买的,淘宝上吗

网友:
lz的加速度是如何控制呢?运动是点位式运动还是直接控制速度?我也在折腾这玩意~用stm32f100c8t6+tb6600~用雷赛的57HS22上6000转妥妥滴~只不过高速手一捏就都转了。加速曲线近似于S曲线,但是只能控制速度,控制位置还有待研究。

网友G:
算法中把积分运用进去估计就很方便控制位置了。but没好好读书不会用。。

网友H:
步进电机,四轴联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蓝白相间的排线。。。是哪里买的,淘宝上吗

啊 那个貌似是中发电子市场买的。

网友:
看标题就觉得很nx呀

楼主:
版主把这帖子删除吧。我发错位置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步进电机,四轴联动?

我们有专用ic,四轴运动控制ic.带免费方案设计.加995971182

网友:
引用 网友G:
算法中把积分运用进去估计就很方便控制位置了。but没好好读书不会用。。

我们有四轴运动控制ic提供免费方案,加995971182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你用的ul2468线索在哪里买的啊

您好,我们有四轴运动控制ic,提供免费方案.加995971182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倒是有计划用FPGA+分立元件,做四轴的驱动器。之前用FPGA做单轴的,消耗大概1800LE,四轴的搞个10K的资源 ...

我们有四轴运动控制ic,基于DSP做的.提供免费方案.加99597118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块6轴不联动板 ,带16路输出 8路输入 1路232  1路485 1路can

我们有四轴运动控制ic,基于DSP做的,提供免费方案.加995971182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DSP+MOS做的还是用的集成芯片

我们有四轴运动控制ic,基于DSP芯片做的,提供免费方案.加995971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