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ib如何添加一个package到rootfs

楼主(2014-12-26):
各位好,
        我现在想添加/opt/freescale/pkgs/目录下的一个包到rootfs下,请问如何操作?
        网上找了些方法:
                ./ltib -m prep -p my_package_name
                ./ltib -m scbuild -p my_package_name
        但是获取包源码的时候出现了如下错误:
        Cannot find spec file that contains the package name my_package.
        If necessary please give the whole spec file name (with the .spec extension).
        我在dist/lfs-5.1/下是建立了个spec文件的。
        请问该如何处理?
        另外,可以在./ltib -m config 后在Package Selection下添加可以么?需要修改哪些文件?

网友A: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feaebf00101i3kb.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feaebf00101i3kb.html

照着这个来,就出现了上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着这个来,就出现了上面的问题、、、、、

   他只是举个和你相同的例子,

网友B:
看提示应该是文件名的问题 可以使用全文件名试试 包含扩展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提示应该是文件名的问题 可以使用全文件名试试 包含扩展名

谢谢!试了还是一样~

网友:
论坛里玩飞思卡尔 的 , kinetis系列处理器居多 。楼主的板子很高端

网友:
LZ解决问题了没有?

网友:
Freescaleying个有这种工具的

网友:
这个是操作系统的文件系统,直接用TAR放到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