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正缘触发reset的问题

楼主(2014-12-26):
帶reset的計數器實現很容易  程式大約是如下

//-------------Code Starts Here-------
always @(posedge clk or reset)
if (reset) begin
counter <= 16'b0 ;
end else if (counter < 16'd30000) begin
counter <= counter+1;
end

但是请问如果reset只接受正缘清除(只接受触发形式) 请问程式如何叙述比较合理

网友:
//-------------Code Starts Here------- always @(posedge clk ) if (reset) begin counter <= 16'b0 ; end else if (counter < 16'd30000) begin counter <= counter+1; end

网友:
always @(posedge clk )
begin
if (reset) begin counter <= 16'b0 ; end else if (counter < 16'd30000) begin counter <= counter+1; end

网友:
always @(posedge clk )
begin
    if (reset)
    begin
       counter <= 16'b0 ;
   end
  else if (counter < 16'd30000)
  begin
      counter <= counter+1;
  end
end

网友:
一般不会用沿去清寄存器的,因为综合后会把reset当作时钟的,一个寄存器不能有两个时钟的.

网友: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以下相同,
這種叫作非同步reset

网友:
工程中,楼主一定要这边沿方式,就写成一个时钟周期的正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