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s7-200的V变量储存区的地址的分配问题

楼主(2014-12-26):
刚刚转行做工控,就遇到的一个问题
因为是刚刚入门,问题可能对老手来说很容易,但对新入手plc的,希望有所帮助
不对之处,还请指正

言归正传:
前些日子,做了一个s7-200和昆仑通态屏的通讯
主要是让屏显示一些参数,和工作状态
用到了MCGS对s7-200的读写问题,在组态里对plc的v区的固定地址读数据
当时,第一次step7  micro win   我把读到的模拟量转换完后,直接的mov到了一个v区的一个变量
当时用的是vw100   问题来了:
要是不转换,直接显示,在组态屏上能显示正确的数值,但是转换后,始终不变,就是一个固定值
在s7-200的程序监控中,也是一样,始终不变, 不管输入怎么变化,输出始终不变,很是奇怪
新手,度娘了一下,无果,自己倒腾了一天,还是没有解决
第二天,问了我的直接老板(说明下,老板也是做技术的) 直接让我用高地址区,我直接改为vw10000 问题顺利解决
于是乎,想到了v区的地址都是怎么分配的,因为主程序不长,没有占多少v区,想想也不因该,改回去,故障依旧,看来就是地址分配没有正确
说了这么多,只是想提醒下新手,在对v区的地址进行分配的时候,尽量的用高地址的地址,少用或者不用低地址区的地址
因为低地址区,有可能被其他的程序占用(plc的自己的内部程序),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不对之处,还请指正

网友:
VB0,VW0,VD0这都是一个起始地址,你的问题是,其他运算导致你的目标数据被覆盖,慢慢查查吧,还有没有其他运算对VW100干扰。

网友:
应该是2楼说的问题。如果转换程序之后有对VD100或VW100或VB100或VB101赋值或运算的话,都会改变VW100的值

网友:
昆仑通态屏,会占用一些PLC内部地址

网友:
这个看手册最合适了

网友:
同意二楼。

网友:
同意二楼。应该是其他地方覆盖了vw100. 查查有没有用过vb100, vb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