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前辈用过STM32F107 LwIP的DNS?

楼主(2014-12-26):
那位前辈用过STM32F107 LwIP的DNS?
能提供一下例程吗

网友A:
用LWIP搞 DNS ,这个对lwip要求太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WIP搞 DNS ,这个对lwip要求太多了吧

当客户端,做域名解析很正常啊,W5500都支持

网友A:
lwip 这协议栈稳定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wip 这协议栈稳定性不好

不会吧,如果自己程序写的不稳定,什么协议栈都白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如果自己程序写的不稳定,什么协议栈都白搭

兄弟 ,lwip协议栈真的不稳定 。莫名的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lwip协议栈真的不稳定 。莫名的丢包

测试丢包用的是TCP还是UDP?

楼主:
LWIP的DNS解析终于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LWIP的DNS解析终于搞定了

能贡献DNS LWIP的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贡献DNS LWIP的代码吗

dns_gethostbyname("www.baidu.com", &resolved, dns_serverfound, NULL);
void dns_serverfound(const char *name, struct ip_addr *ipaddr, void *arg)
{
        if ((ipaddr) && (ipaddr->addr))
        {
                // ipaddr->addr;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dns_gethostbyname("www.baidu.com", &resolved, dns_serverfound, NULL);
void dns_serverfound(const c ...

是否需要1秒(#define DNS_TMR_INTERVAL          1000)调用一次dns_tmr(),DNS服务器IP是怎么设置的,通过DHCP获得吗,还是默认得208.67.222.222(#define DNS_SERVER_ADDRESS        inet_addr("208.67.222.2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需要1秒(#define DNS_TMR_INTERVAL          1000)调用一次dns_tmr(),DNS服务器IP是怎么设置的, ...

是的,需要一秒调用一次 dns_tmr();
DNS服务器最好用DHCP获取

网友(2015-10-08):
网上很多

网友:
我实现了把百度的转换了

网友(2017-02-16):
我现在卡在这里了,
dns_gethostbyname("www.baidu.com", &resolved, dns_serverfound, NULL);
void dns_serverfound(const char *name, struct ip_addr *ipaddr, void *arg)
{
        if ((ipaddr) && (ipaddr->addr))
        {
                // ipaddr->addr;
        }
}
却没有转化成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