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rduino UNO的USB接口芯片ATMEGA16U2中是否有固件

楼主(2014-12-26):
请问Arduino UNO的USB接口芯片ATMEGA16U2中是否有固件?我如果买这颗芯片,有办法找到现成的固件写进去吗?哪里能找到固件?还是说不需要固件,直接在windows下安装驱动程序后,通过USB口就能识别这个芯片,就能通过它下载程序到其它AVR的单片机里?

网友:
肯定得有固件,要不不就成了USB芯片了吗

网友:
固件网上到处都有, 而且是免费的.
在arduino IDE里面有arduino as ISP的选项, 可以使用这个选项用来给其他avr cpu下载.
但是不知道具体方法和要求, LZ研究一下回来汇报.

网友:
arduino IDE的安装文件里面有这个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