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玩转FFT算法...任你移植”,正确AD采样及生成函数表

楼主(2014-12-26):
    本人是个懒人,对于FFT算法,受水平限制自己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透,更写不出算法代码。好在有很多大神无私分享他们的成果,使得很多人站在大神的肩上(熟知的是巨人的肩上,好像不对,怎么能站到大神的肩上呢)忙碌自己的东西。
言归正传。最近手头有个东西需要显示交流电压和电流有效值,原本用的均方根法倒也简单,但硬件上没设过零检测无法自适应频率,于是搜了一通FFT测频,结果到了这里。虽然没找到测频的方法,但实践一下FFT测交流信号有效值也颇有兴趣。交流电压采样输入如下图:

输入波形不是很光滑,ADC为MCU的10位ADC,一周期采样64点。
搬运了海涵大神帖里的FFT代码,仔细阅读了相关注释,使用正弦函数生产软件生成了64点整数型正弦和余弦函数表。AD转换存入Fft_Real[]的数据为ADC的采样值减去直流电平值的绝对值。利用FFT计算的结果取基波Fft_Real[1]和Fft_Image[1]数据平方和后开根号,即基波的幅值,结果数据是随机的。生成64点全波正整形函数表,结果依然随机,百般折腾无果。没能力自己写出算法代码,只能充分信任搬运的了(╮(╯▽╰)╭)。

     静下心来仔细看了几遍代码,发现FFT代码只取函数表的前半部的表值,尝试修改一些表达式以使能够取到全部表值,结果Fft_Real[]数据乱飞更凌乱了。分析整形正弦函数表前半部表值为正后半部表值为负,而代码只取前半部表值,算法思想应该是正、余弦波正负半波对称,那么要计算整个一周期的正、余弦函数,AD采样值就应该是一周波形的数据,而不是绝对值。据此修改了AD采样代码,正、余弦函数表采用32点半周整形数据。代码运行结果是基波幅值基本恒定。10位ADC量程700V,由于平移为单极性信号,使得ADC的分辨率降低一半,即只有700/512 V,代码运算结果取20次平均值后在正负1V跳动。只是FFT运算的幅值是实际的输入波形幅值的5倍,疑惑中,望高手解答!
此实践经验小结给同样的疑惑的电工,本人知识浅陋比较业余,高手见笑。

代码运行的硬件平台为PIC24FKL402,原样搬运的代码如下:
/**********************************************************************************************************************************************
* 这里讲讲傅立叶快速变换FFT算法的C例程,不恰当的地方还请探讨。
* 此例程可以移植到任何的单片机,但前提是单片机内存要够大(如果做32点的应该256字节内存就足够了),至于速度快或慢,只要你能承受那些慢速的就无所谓。
* 这里以128点采样作为例子。要注意的是,采样点数N和采样率Fs还有信号频率F的关系。
* FFT算法可以把对波形采样回来的数据进行转换,比如有一个模拟信号过来,假设对其以某个采样率采样了128个点的数据,经过FFT换算以后,就可以获得这段
* 波形里面含有的不同频率的特征,也就是变成频谱。换算的结果是以复数的形式表现的,比如某个频率的信息以a+bi的形式表示,这里a是实部,b是虚部。
* 而例程中会以数组s16 Fft_Real[128]来表示128个频率的实部,以s16 Fft_Image[128]来表示128个频率的虚部。
* 采样点数N和采样率Fs还有信号频率F的关系是这样的,在一个模拟信号中,采样率至少应该是这个信号中需要分析的最高频率的2倍,而这个信号中需要分析的
* 最低频率Fl=Fs/N,也就是采样率除以采样点数,同时这个频率也是fft换算过程的频率分辩率。可能有点晕了,这里举例说明。
* 假设我们有一个信号里面含有100Hz的信号和含有1000Hz的信号叠加在一起,用示波器是很难分清的,通过对这信号进行采样和FFT转换就可以得到这组信号的
* 频谱特征,因为需要分析的最低信号为100Hz,我们假设现在对信号要进行128点的采样,那么我们至少要能分辨100Hz的信号,采样率可以是100Hzx128点=12800Hz,
* 也就是我们需要以每秒采集12800点的速度来采集1/100秒的时间(因为只采集128点,所以时间上是1/100秒),当然也可以使用6400Hz的采样率,这样分辩率是50Hz,
* 这里就以12800Hz为例。
* 采集回来的数据要怎么处理呢?首先对于FFT算法,需要有数组数据输入,经过FFT换算以后会以数组数据输出。我们可以直接定义两个数组s16 Fft_Real[128]和
* s16 Fft_Image[128],我们把采集来的128个数据按一个特殊的顺序输入到s16 Fft_Real[128]这个数组里面(当作实部输入),而s16 Fft_Image[128]则全部输入0,
* 然后运行fft算法转换。转换过后,s16 Fft_Real[128]里面的128个数会变成128个频率的实部,而s16 Fft_Image[128]里面的128个数会变成128个频率的虚部。
* 哪128个频率呢,实际上只能获得64个频率。在这两个输出的数组里面,数组s16 Fft_Real[128]的第一个数(第一个数是s16 Fft_Real[0])和s16 Fft_Image[128]
* 的第一个数(第一个数是s16 Fft_Image[0])分别是0Hz这个频率的复数形式结果里面的实部和虚部,而第二个数是100Hz的复数形式的结果,第三个数是200Hz的结果,
* 依此类推,第64个数是6300Hz的结果。假如我们想知道信号中是否含有100Hz这个频率存在,那么我们需要查看s16 Fft_Real[1]和s16 Fft_Image[1]这两个数,
* 把实部和虚部分别进行平方求和以后再开平方,就是100Hz信号的模,把模值除以采样点数N的1/2就得到100Hz的信号的峰值。同理,要知道信号里面是否含有1000Hz,
* 我们需要取出s16 Fft_Real[10]和s16 Fft_Image[10]来计算。这128组数据里面,只有前面64组是有用的,后面的都是镜像数据,我们不理会。因为采样率是12800Hz,
* 我们能查看的最高频率是6400Hz,也就是需要拿s16 Fft_Real[64]和s16 Fft_Image[64]出来算,但这两个值很可能不再准确,因为是极限的问题。
*
* 以下我们来看看相关的例程,这个例程可以用于移植到任何的单片机中,只要单片机的速度不太慢(太慢你愿意慢慢等也没关系),内存足够就可以运行。这个例程可以
* 修改为256点和512点或者1024点甚至更高点数的fft,下面会讲到需要修改一些什么参数。增加采样点数可以在采样率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分辩率,如果点数增加一倍,
* 采样率也提高一倍,那么分辩率不变,但能识别的最高频率将提高一倍,这是采样点数增加的好处,但同时会减慢运算速度。此例程使用stm32f103在72M主频下测试256点fft,
* 运算时间为10mS左右,官方的函数库不知道会不会经过优化而更快,但考虑到许多人不喜欢使用函数库,也考虑这个例程的可移植性,这里直接使用fft函数而不讲函数库的内容。
*********************************************************************************************************************************************/

#include<p24Fxxxx.h>
#include<math.h>
#include<stdlib.h>
#include"GenericTypeDefs.h"

#define NUM_FFT 64  //这里要算多少点的fft就赋值多少,值只能是2的N次方
#define N       6   //这里因为128是2的7次方,如果是计算256点,则是2的8次方,N就是8,如果是512点则N=9,如此类推

//以下为FFT傅立叶转换算法用到的相关定义
//UINT8 ADC_Count = 0;
/********注意,这里u8就是8位的unsigned char类型数据,在51里面就是unsigned char。以下的数组s16 Fft_Real[128]就是16位signed类型的数组,相当于signed int,
* 而Fft_Real只是一个数组的名字,随便起也可以的,Fft_Image也一样**********/

//这是用到的一些寄存器,注意这里如果要算256点以上的fft的话,需改成16位的u16。

//中间临时变量,名称也是自己定义的,但要与fft函数里面的对应

//UINT16 TEMP1; //用于求功率的,可不需要
INT16 Fft_Real[NUM_FFT]; //fft实部,128数组
INT16 Fft_Image[NUM_FFT]; //fft虚部,128数组
UINT8 FFTSwitch = 0;
UINT8 CalculateSW = 0;
float Vrms;

void Fft_Imagclear(void);

/*********************************************************************************************************************************
* 以下为放大128倍后的sin正弦函数数组表格,这个表格可以用“正弦波表生成”这个软件来生成,要注意需要做多少点的fft,就需要生成多少点的。
* 数据类型要选择整形,不要选择正整型,这里为了能在普通单片机快速运行,不使用浮点数,使用查表法以达到最快的运算。如果是256点以上的,表格
* 数据类型s8要改成s16的,以下的两个数组表格也同样如此,注意这里相当于指针用法,如果内存足够的,最好把表格写入内存,那样运行速度快,如果
* 内存资源紧的,就把表格写入程序区,对于51就是一个signed char code table[N]和signed char table[N]的区别,带了code就告诉编译器我这个表
* 格要放在ROM程序存储区,不带code就直接放入内存,其他单片机不同写法自己研究研究
*
* *******************************************************************************************************************************/
const INT8 SIN_TAB[32] = {0x00, 0x0c, 0x18, 0x24, 0x30, 0x3b, 0x46, 0x50,
                          0x59, 0x62, 0x69, 0x70, 0x75, 0x79, 0x7c, 0x7e,
                          0x7f, 0x7e, 0x7c, 0x79, 0x75, 0x70, 0x69, 0x62,
                          0x59, 0x50, 0x46, 0x3b, 0x30, 0x24, 0x18, 0x0c};

//以下是放大128倍后的cos余弦函数数组表格,这里注意事项与上面相同,只不过选择余弦来生成
const INT8 COS_TAB[32] = {0x7f, 0x7e, 0x7c, 0x79, 0x75, 0x70, 0x69, 0x62,
                          0x59, 0x50, 0x46, 0x3b, 0x30, 0x24, 0x18, 0x0c,
                          0x00, -0x0c, -0x18, -0x24, -0x30, -0x3b, -0x46, -0x50,
                          -0x59, -0x62, -0x69, -0x70, -0x75, -0x79, -0x7c, -0x7e};

/************************************************************************************************************
* 以下是采样存储序列表,这个表格可以在FFT_Code_Tables.h这个文件里面找到,更多点的FFT也在里面找,就是里面的unsigned
* int code BRTable[N]的那些,是用来控制采样点数据输入到实部数组s16 Fft_Real[128]里面的
************************************************************************************************************/
const UINT8 LIST_TAB[64] = {
                            0, 32, 16, 48, 8, 40, 24, 56,
                            4, 36, 20, 52, 12, 44, 28, 60,
                            2, 34, 18, 50, 10, 42, 26, 58,
                            6, 38, 22, 54, 14, 46, 30, 62,
                            1, 33, 17, 49, 9, 41, 25, 57,
                            5, 37, 21, 53, 13, 45, 29, 61,
                            3, 35, 19, 51, 11, 43, 27, 59,
                            7, 39, 23, 55, 15, 47, 31, 63
};

/********************************************************************************************************************************
* 以下为fft算法主体部分
* ******************************************************************************************************************************/

void FFT(void)
{
    UINT8 i, j, k, b, p;
    INT16 Temp_Real, Temp_Imag, temp;
    UINT16 Max, Min;
    UINT32 sum;
    static UINT16 Count = 0;
    static UINT16 Vpeak[30];

    if (FFTSwitch == 1)
    {
        Fft_Imagclear();
        for (i = 1; i <= N; i++) /* for(1) */
        {
            b = 1;
            b <<= (i - 1); //蝶式运算,用于计算 隔多少行计算。例如第一级 1和2行计算,,,第二级
            for (j = 0; j <= b - 1; j++) /* for (2) */
            {
                p = 1;
                p <<= (N - i);
                p = p*j;
                for (k = j; k < NUM_FFT; k = k + 2 * b) /* for (3) 基二fft */
                {
                    Temp_Real = Fft_Real[k];
                    Temp_Imag = Fft_Image[k];
                    temp = Fft_Real[k + b];
                    Fft_Real[k] = Fft_Real[k] + ((Fft_Real[k + b] * COS_TAB[p]) >> 7) + ((Fft_Image[k + b] * SIN_TAB[p]) >> 7);
                    Fft_Image[k] = Fft_Image[k] - ((Fft_Real[k + b] * SIN_TAB[p]) >> 7) + ((Fft_Image[k + b] * COS_TAB[p]) >> 7);
                    Fft_Real[k + b] = Temp_Real - ((Fft_Real[k + b] * COS_TAB[p]) >> 7) - ((Fft_Image[k + b] * SIN_TAB[p]) >> 7);
                    Fft_Image[k + b] = Temp_Imag + ((temp * SIN_TAB[p]) >> 7) - ((Fft_Image[k + b] * COS_TAB[p]) >> 7);
                    //移位,防止溢出。结果已经是本值的1/64
                    Fft_Real[k] >>= 1;
                    Fft_Image[k] >>= 1;
                    Fft_Real[k + b] >>= 1;
                    Fft_Image[k + b] >>= 1;
                }
            }
        }
        Vpeak[Count++] = (UINT16)(100 * sqrt(Fft_Real[1] * Fft_Real[1] + Fft_Image[1] * Fft_Image[1]));
        if (Count == 30)
        {
            sum = 0;
            Max = Vpeak[0];
            Min = Vpeak[0];
            for (i = 0; i < Count; i++)
            {
                if (Vpeak[i] > Max)
                    Max = Vpeak[i];
                if (Vpeak[i] < Min)
                    Min = Vpeak[i];
                sum += Vpeak[i];
            }
            Vrms = (sum - Max - Min)/ (Count - 2);
            Vrms = Vrms / 32 /1.414;
            Count = 0;
        }
        FFTSwitch = 0;
    }
    //         Fft_Real[0]=Fft_Image[0]=0;  //去掉直流分量,也可以不去掉
    //   Fft_Real[63]=Fft_Image[63]=0;
    //以上已经把128点的实部和虚部求完,下一次运算前需要把所有虚部重新清零。
    //要求某个频率点的模,则模值=根号(实部平方+虚部平方),即sqrt((Fft_Real[n]*Fft_Real[n])+(Fft_Image[n]*Fft_Image[n])),
    //第n个频率点的值是数组上的Fft_Real[n]和Fft_Image[n],而Fft_Real[0]是直流分量。Fft_Real[1]是最低频率点,也是最小频率分辩率值,等于采样率/采样点数N。
    //波形峰值大小=模值/(N/2), N为采样点数。
    //注意,由于上面把求得的值已经移位除法,相当于缩小了64倍(移位7位好像是128倍吧??后面为什么还要移动一位?这里待高手指点,本人也不是很清楚,这里只做移植总结)。
    //得到的那些实部虚部的结果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可以做音频频谱强度显示啦什么的。
}

/************************************************************************************************************************************
*
************************************************************************************************************************************/
void Fft_Imagclear(void) //fft虚部清零函数,在运行FFT函数之前需要先运行这个
{
    volatile UINT8 cnt;
    for (cnt = 0; cnt < NUM_FFT; cnt++)
    {
        Fft_Image[cnt] = 0;
    }
}

// 以下是和MCU硬件相关的部分

/********************************************************************************************
* 模 块:ADC初始化
********************************************************************************************/
void ADC_Init(void)
{
    ANSA |= 0x0002; // RA1为模拟输入
    TRISA |= 0x0002;
    AD1CON1 = 0x0000;
    AD1CON2 = 0x0000;
    AD1CON3 = 0x0000;
    AD1CHS = 0x0000;
    AD1CSSL = 0x0000;

    AD1CON1bits.SSRC = 0b010; // 由Timer1 比较结束采样并启动转换
    AD1CON1bits.ASAM = 1; // 1 = 最后一次转换结束后立即开始采样; SAMP 位自动置1
    AD1CON1bits.ADSIDL = 1;

    AD1CON2bits.VCFG = 0b000; // VREF+接AVDD,VREF-接AVSS
    AD1CON2bits.OFFCAL = 0; // 获取实际值
    AD1CON2bits.CSCNA = 0; // 不扫描输入
    AD1CON2bits.SMPI = 0b0000; // 每完成1个采样产生中断
    AD1CON2bits.ALTS = 0; // 总是使用MUX A输入多路开关设置

    AD1CON3bits.ADCS = 0b00001; // 转换时钟 2TCY
    AD1CON3bits.SAMC = 0b00100; // 自动采样时间 8*TAD

    AD1CHSbits.CH0SA = 1; // 选择AN1
    AD1CHSbits.CH0NA = 0;

    IPC3bits.AD1IP = 0b011;
    IEC0bits.AD1IE = 1;
    IFS0bits.AD1IF = 0;
    AD1CON1bits.ADON = 1; //打开AD模块

}

/**************************************************************
* 模 块:TIMER1初始化
***************************************************************/
void T1_Init(void)
{
    TMR1 = 0;
    PR1 = (UINT16)((16129.0/SAMPLE_POINTS)/Tcy); //5000 = (20ms*1000/64)/0.0625
    T1CONbits.TCS = 0; //内部时钟,Fosc/2
    T1CONbits.TCKPS = 0b00; //预分频 1:1
    T1CONbits.TGATE = 0; //0 = 禁止门控时间累加
    IPC0bits.T1IP = 0b011;
    IFS0bits.T1IF = 0;
    //IEC0bits.T1IE = 1;
    T1CONbits.TON = 1;

}

/*************************************************************************************
* 模 块:TIMER1
* 用 途:用于结束ADC采样并启动转换,由ADC1CON1设置
*************************************************************************************/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 shadow, no_auto_psv)) _T1Interrupt()
{
    IFS0bits.T1IF = 0; // manually cleared MI2C1 Interrupt flag

}
/*************************************************************************************
* 模 块:ADC中断
* 用 途:每中断一次读取一个采样点的瞬时值
*************************************************************************************/
extern UINT8 FFTSwitch;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 shadow, no_auto_psv)) _ADC1Interrupt(void)
{
    static UINT8 i = 0,j = 0;

    IFS0bits.AD1IF = 0;
    SampleBuf[i++] = ADC1BUF0;
    if (SAMPLE_POINTS == i)
    {
        i = 0;
        SampleCycleMsg = 1;
    }
    if(FFTSwitch == 0)
    {
        Fft_Real[LIST_TAB[j++]] = ADC1BUF0 - MEDIAN_VREF; // ADC采样值 - 参考电压半值,即得到交流采样信号的正负半波瞬时值
        if (SAMPLE_POINTS == j)
        {
            j = 0;
            FFTSwitch = 1;
        }
    }
}

海涵原帖代码及完整代码出处:https://github.com/bjornfor/barcode_finder

网友:
好帖,慢慢品读

网友:
好资料呀  留下来慢慢学习

网友:
难得看到用PIC24单片机的。LZ能不能帮忙看下这个帖子中的问题,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9469-1-1.html

网友:
不错的基础知识,学习了!

网友:
fft都忘的差不多了,得好好回忆一下了

网友:
这个先收藏,用到时好好看看

网友:
正想学习fft,楼主就送来了。感谢!

网友:
收藏,等用的时候就方便了,谢谢~

网友:
技术贴,搜藏+支持

网友:
很好的资料,楼主费心了,需要慢慢的研究

网友:
不错,以后肯定用得到,收了

网友:
用STM32做FFT速度够么?

网友:
说的太棒了!顶!!!

网友:
分析很透彻~

网友:
st有自己的官方库的,还是1024点,效率比较高,不过其单片机用这移植方便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  学习了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谢谢各位大神的分享

网友:
赞一个,最近在看FFT方面的东西,感谢lz分享。
另,lz的注释好详细呀。

网友:
代码好整齐。

网友:
fft不能测频吗?

网友:
FFT不能用来测频吗?

网友(2015-02-16):
支持一下,用得着

网友:
谢谢分享!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
先收藏,以后在慢慢看

网友:
我也很想理解下fft,但是理论不过关

网友:
谢谢大神  正要学习呢

网友:
好帖,代码讲的很详细啊

网友:
厉害啊,FFT讲解的很透彻,有空顺便学习下

网友:
用过别人写的fft,一直没静下来仔细看过

网友:
假如我们想知道信号中是否含有100Hz这个频率存在,那么我们需要查看s16 Fft_Real[1]和s16 Fft_Image[1]这两个数,
* 把实部和虚部分别进行平方求和以后再开平方,就是100Hz信号的模,把模值除以采样点数N的1/2就得到100Hz的信号的峰值。
根据注释,要测频率的实质就是看相应频率的幅值,〉0应该是存在这个频率,幅值越大,相应频率的信号就越强。
其实LZ已经测得了频率了~~~哈哈
多次遭遇FFT,但是直到现在仔细 看了下本帖的注释后才知道,这东东真的主营频谱分析

网友:
正想学习FFT的实际使用,先看看

网友:
to LZ : 搜索一下 频谱泄露 和 栅栏效应 , 你会学得更多..

网友:
值得收藏,后面慢慢看

网友:
一到了主要算法那里就不懂了- -

网友:
解释的很清楚, 不错, mark一下

网友:
再加个窗函数应用就更广泛了

网友:
最近这么多人研究FFT啊

网友:
好东西,回头研究下

网友:
MARK 用到再来看

网友(2015-04-19):
看的有点晕,有空再回来仔细研究。。

网友:
超详细的可移植FFT,多谢楼主!

网友:
对FFT还真不明白

网友:
很好的经验, 谢谢分享!

网友(2015-05-19):
一段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很快应该就要用到了

网友:
谢谢,以前都是拿AD算出来的,很费劲

网友:
以前买真有效值交流电压电流,以后可以试着玩下,自己弄

网友(2015-09-22):
你这个成功了吗? 我在STM8上做64点FFT,fs=10KHZ,出来的结果不对,我加1KHZ出来的是第2个点的模最大. 应该是第7个点才对啊,adc的结果导入到excel中做FFT,求模也是第7个点的模最大.

网友:
非常感谢,学习下!

网友:
这个好,很受用啊!!

网友:
上学听老师讲过傅立叶变换,也看过FFT,但是一直没有搞明白!也许是没有机会实际用过吧!

网友(2015-10-29):
高手在民间....

网友:
收藏起来!!好有用!!!

网友:
内核8位的FFT,信号失真较大,不提倡使用。但作研究还是不错的,

网友:
先MARK,最近可能会用到,支持下楼主

网友:
楼主学习的态度真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想要学FFT

网友:
看了8点FFT的蝶形图 感觉和这个算法有点区别

网友:
补一个图

网友:
非常好。一定要仔细看看。谢谢!

网友:
mark,以后做FFT估计要用到

网友(2015-12-08):
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
楼主贴的内容确实不错,个人很是受用。不过这帖已经近一年了,最近才又被挖出来,这真是... 呵呵!~

网友:
阅完,不错,很受教!

网友:
海涵大神都已经被封号了,海涵大神的贴还在

网友(2016-01-29):
作者写的挺好,非常感谢,看后感悟很深,我想问一下,用FFT能计算出同频率之间的相位差吗?比如电压和电流之间的相位差?

网友:
FFT代码讲解,收藏了

网友(2016-07-16):
MARK一下,产品中会用到的 !

网友:
不错,不错,非常好的例子。正在找呢

网友:
玩转FFT算法

网友(2016-09-13):
多谢了,有时间研究一下楼主你这个FFT

网友(2017-01-14):
谢谢!讲的很细。

网友:
楼主这个FFT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网友:
楼主注释很详细

网友(2017-09-01):
非常感谢,好好学习下

网友:
最近剛好也要研究這個,感謝分享。

网友:
fft,当年读大学时,学过

网友:
虽然是很久的东西,但是是好东西,收藏下来

网友:
这个有创意

网友(2018-04-11):
支持一下,用得着的时候看看

网友:
不懂帮顶,好流弊的样子,收藏个先

网友:
居然这个帖子被挖出来了,学习了!

网友:
谢谢版主,要花一段时间去研究啦

网友:
好资料,正准备消化!谢谢

网友:
我也需要求频率,不知怎么搞

网友:
用这个算法来处理脉冲信号,能够得到较为准确的峰峰值吗?

网友(2018-12-18):
学习学习  FFT好难啊

网友:
楼主的代码很规范,内容很充实,学习学习,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