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T100的测温控温电路

楼主(2014-12-27):
学校比赛做的 做的效果还可以在高温区有点误差
以下是部分电路由于采用数字IC制作电路规模比较大
截图后分辨率不好完整电路在PDF里。

网友:
具体精度如何?

网友:
嗯,有点复杂了

网友A:
压频的温漂怎么样?

网友:
以前做过不过用的是PT200,测温70度,PT100和PT200的稳定线性特别好

网友:
以前做过三线的pt1000的

楼主:
精度在低温段可以 高温段有点大在90度能差1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频的温漂怎么样?

AD654这款压频做的很好温票没怎么考虑

网友B:
通过AD654输出的频率测量温度对应的电压吗?看不懂呀,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AD654输出的频率测量温度对应的电压吗?看不懂呀,看不懂

通过对AD654的频率测量可以直接得出温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654这款压频做的很好温票没怎么考虑

压频转换不是个好的方案,温漂通常较大,即使用很好的元件(AD654是 ±50 ppm/°C.)。原因是要用到电容充放电,而电容的温漂是难控制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一致性没法保证。你多做几个测试一下看看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对AD654的频率测量可以直接得出温度

为什么不用AD转换器直接测量电压  单片机数据仪表测量这块真的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AD转换器直接测量电压  单片机数据仪表测量这块真的不是很懂

比赛不允许用单片机,只能用模数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频转换不是个好的方案,温漂通常较大,即使用很好的元件(AD654是 ±50 ppm/°C.)。原因是要用到电 ...

比赛限定了只能用模数电....因此采用了这个方案。

网友C:
需要复习一下模数电知识了,否则看不懂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复习一下模数电知识了,否则看不懂这个方案。

这个具体思路是通过电桥电路得出相应的电压值,将电压转换成频率通过对频率的测量得出温度值 .

网友C:
后面测量频率,还有显示数值能给简单介绍下吗?离开大学太多年了,数电基本忘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测量频率,还有显示数值能给简单介绍下吗?离开大学太多年了,数电基本忘光了。 ...

后面最基本的是几个计数单元,锁存单元还有三极管组成的扫描选择单元。先通过计数器计数记录一定时间后触发锁存器将数据锁存并清零计数器。
然后通过三级管扫描将数值相应的数段,大概就这样。

网友:
学习了,多谢解释。

网友D:
为什么不用现成的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现成的芯片呢

要求是采用PT100 只限使用模数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是采用PT100 只限使用模数电

TI公司出的XTR105系列,专门针对PT100的,属于数电模电范畴内

网友:
前段的采样桥,参考下

网友E(2015-02-13):
引用 楼主:
要求是采用PT100 只限使用模数电

用ICL7107夜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ICL7107夜不行么?

学校模数电比赛 要求苛刻

网友:
只能是学习用,工程用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