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1766 CAN发送不出去

楼主(2014-12-27):
HELLO。大家好。最近在调试LPC1766的CAN 功能,使用了路虎开发板的CAN例程。

我使用P0.21 P0.22两个脚作为CAN脚。使用例程,死活不见TD脚有波形输出。外接一个CAN转USB的调试模块。

电路图和例程,分别在下面。

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A:
注意要是不接Can收发器【或接触不好】,回自动进buso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要是不接Can收发器【或接触不好】,回自动进busoff

感谢指点。

我接了一个CAN收发器。CAN转USB。

从上位机界面发送CAN 数据帧,我在单片机脚的RD脚能测到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