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己动手写CPU》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12-27):
我根据《自己动手写CPU》在建立MIPS编译环境的时候,到GNU工具链的安装这一步,使用命令tar vfxj mips-sde-elf-i686-pc-linux-gnu.tar.tar 解压,出现如下问题

是不是我的mips-sde-elf-i686-pc-linux-gnu.tar.tar这个文件有问题啊,
如果是,哪位朋友可以共享一下这个文件

mips-sde-elf-i686-pc-linux-gnu.tar.tar这个文件有问题
重新下载一遍就好了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A:
你不一定要用他给的toolchain, 你直接去GNU的网站上去下binutils和gcc的源代码, 然后自己编译. (当然你系统里得有所需的编译环境, make, gcc等等) 很简单. 如果你的系统经常编译开源的包, 会非常顺利, 简直就是一键安装.
你也不一定要用Linux, Windows下装个Cygwin或者Mingw也可以用编译 (我在Windows 8下就有这套toolchain).

这里有个教程:
http://www.soclib.fr/trac/dev/wiki/CrossCompiler
他这个target用的是mipsel, 也就是小端模式... 你按你的需求修改, 比如mips-unknown-elf
文档: https://gcc.gnu.org/install/specific.html

例如, 如果你把target改成arm-none-eabi的话, 编译出来就是arm的toolchain了 (可以用来写stm32).

网友:
使用crosstool-ng可以很方便的生成各种交叉编译工具链,

网友B:
应该是mips-sde-elf-i686-pc-linux-gnu.tar.tar损坏了
用tar tvfj mips-sde-elf-i686-pc-linux-gnu.tar.tar测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一定要用他给的toolchain, 你直接去GNU的网站上去下binutils和gcc的源代码, 然后自己编译. (当然你系统 ...

谢谢您的建议,待我好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mips-sde-elf-i686-pc-linux-gnu.tar.tar损坏了
用tar tvfj mips-sde-elf-i686-pc-linux-gnu.tar.tar ...

我又下载了一遍,就好使了,看来是之前下的mips-sde-elf-i686-pc-linux-gnu.tar.tar文件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