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KE02Z开发入门]-使用MDK生成s19文件和下载程序

楼主(2014-12-27):
首先感谢阿莫和飞思卡尔,让我拥有这么精致的板子,下面把拿到手后的一些使用情况记录下来:

1、需要下载驱动,我是从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6783-1-1.html 里面下载 fslkinetisdriversv120.zip 这个文件。下载完后,安装到 keil 的安装目录下面。

2、插上USB,会提示安装驱动,自动安装或是选择安装都行。然后到 设备管理器--端口 可以看到OpenSDA,如果有黄色感叹号,选择更新驱动即可。

3、打开串口助手或是超级终端,波特率设置为 9600,可以看到板子片带的程序会有信息输出,打开我的电脑,可以看到多了一个盘符 FRDM-KE02Z

4、从官网下载例程  ke02-sc,使用 keil-mdk 可以打开里面的例程,我使用的MDK版本是4.73,例程是 UART_demo,Rebuild 这个程序,发现有不少警告,不理它,但还有一个错误"UART_demo_Flash.axf": Error: Q0122E: Could not open file 'UART_demo_Flash.axf':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从错误提示看,应该是路径的问题。解决如下:

打开 Target options-->User,可以看到 Run #1 里面的内容:

fromelf --m32combined --output=outfile.s19  UART_demo_Flash.axf

修改如下:

fromelf --m32combined --output=UART_demo_Flash.s19  ./output/UART_demo_Flash.axf

再次 Rebuild,可以在工程所在文件夹下面看到生成了 UART_demo_Flash.s19 这个文件。
这里主要是指定了  xxxxxx.axf 的路径, 我使用的是相对路径,同时重新指定了s19文件的文件名

5、复制生成的s19文件到  我的电脑-->FRDM-KE02Z,过一小会后,可以看到红色LED常亮,打开串口助手或是超级终端,设置波特率为9600,按复位键,可以看到有信息输出,说明新的程序下载正常。

写得比较乱,大家凑合着看.......

编辑原因:改正一些错误

网友A:
s19文件是openSDA的MSD模式烧进去的吗?

网友B:
围观,我没有这个板子

网友C:
LZ总结的挺好的。还有一种方法,生成hex后,用j-flash arm转存为s19格式即可。

网友:
好帖子 ,写的很仔细啊

网友:
很好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19文件是openSDA的MSD模式烧进去的吗?

没注意是不是MSD,直接拷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围观,我没有这个板子

赚多些飞币就可以去兑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总结的挺好的。还有一种方法,生成hex后,用j-flash arm转存为s19格式即可。

回头试下你说的方法,不过在编译器直接生成比较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19文件是openSDA的MSD模式烧进去的吗?

是在MSD模式下拷贝进去的,然后在DEBUG模式下就可以在调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在MSD模式下拷贝进去的,然后在DEBUG模式下就可以在调试了。

那应该是你的MSD模式。我的MDK是4.73版本的,无法进入DEBUG模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是你的MSD模式。我的MDK是4.73版本的,无法进入DEBUG模式

至少4.73以上,你更新到5.12吧。

网友E:
都是这样直接拷贝程序的? 不是使用j-link什么的吗?  还有为什么下载axf这种格式的? 这种文件是带有调试信息的吧,不是hex和bin一类的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是这样直接拷贝程序的? 不是使用j-link什么的吗?  还有为什么下载axf这种格式的? 这种文件是带有调试 ...

我也是刚使用,jlink也是可以的,都是arm嘛。而且板载的仿真器可以通过更改固件刷成jlink。不是下载axf,而且通过它生成s19后缀的文件,没办法,不支持直接使用hex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少4.73以上,你更新到5.12吧。

回头下载新的,现在这个还够用

网友F:
这个不自己操练一编,还真搞不懂

网友G:
这个板子用IAR+JlinkV8楼主尝试过吗?

网友H:
谢谢分享,可是我没用过用于飞卡的sdk啊。有点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自己操练一编,还真搞不懂

是啊,没那么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板子用IAR+JlinkV8楼主尝试过吗?

没呢,板载仿真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可是我没用过用于飞卡的sdk啊。有点纠结。

有什么好纠结的,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刚使用,jlink也是可以的,都是arm嘛。而且板载的仿真器可以通过更改固件刷成jlink。不是下载axf, ...

都这么强大了啊,,,s19是什么文件?  是飞思卡尔专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