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BS塑料做外壳,433的弹簧天线距离外壳留多少毫米合适?

楼主(2014-12-27):
用ABS塑料做外壳,433的弹簧天线距离外壳留多少毫米合适?

网友:
0mm 没问题

楼主:
ABS塑料对无线信号没有损耗?别的塑料是不是就有影响了?

网友:
厚度没影响么?

网友A:
肯定有,我现在就碰这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我现在就碰这问题了

你的是什么情况?影响了?
我的还没去开模呢,现在想确定这个问题呢

网友:
塑料的应该没有影响吧,想一下普通的杆状天线,塑料套里面就是天线,那距离可以很近啊。很多手机天线也都是紧贴在外壳上的。你现在遇到的问题和想象是什么?

网友:
有影响的,影响驻波

楼主:
肯定要做外壳,ABS塑料,开模。
现在没有东西可以测试对这种天线的影响,不知道做外壳时,要留多少空间给天线?
还有就是这种塑料壳对天线影响多大?

网友B:
我被433m折腾了半月了,塑料外壳主要是影响天线匹配,产品定型后找厂家调匹配!我测试时,天线离外壳1公分就没啥影响了!不知楼主设置是否是电池供电的,电池靠天线太近了才是恶梦!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要做外壳,ABS塑料,开模。
现在没有东西可以测试对这种天线的影响,不知道做外壳时,要留多少空间给天 ...

测影响的话可以把rssi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被433m折腾了半月了,塑料外壳主要是影响天线匹配,产品定型后找厂家调匹配!我测试时,天线离外壳1公分 ...

是锂电池供电,天线距离电池有3厘米呢,不近。
现在没有外壳,测试距离还是可以接受的。现在不知道加了外壳是什么情况?
请问你的外壳是用的什么样的?

网友:
我曾经被ABS对433M的模块影响困扰了很久,换了各种能买到的模块都无济于事,又没设备调试匹配,最后不得已换2.4G的才搞定,供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
对了,不单是ABS,还试过尼龙等材料的外壳,外壳距天线不止1cm,对433M的影响非常大,315M的都要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锂电池供电,天线距离电池有3厘米呢,不近。
现在没有外壳,测试距离还是可以接受的。现在不知道加了外 ...

也是用的ABS阻燃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被433m折腾了半月了,塑料外壳主要是影响天线匹配,产品定型后找厂家调匹配!我测试时,天线离外壳1公分 ...

调匹配之后,就可以了么?
调匹配是修改天线,还是修改模块内部电路的阻容电感之类的参数?

网友:
塑料外壳很近对天线肯定又影响,不同的材料影响有不同。
实际情况就是如果对外形没太大影响就改模具,如果有影响那就开好模具修改天线。

网友:
等外壳,内部结构全部确定以后,安装一台完整的机器给天线厂,然后天线厂直接在你的设备上对天线进行调整,在你要的中心频率上调整S11,带宽等参数。然后天线才能批量生产。

网友:
当然模具结构设计初期,天线设计人员就要介入,根据你的要求在结构中预留天线的位置和结构要求。否则模具设计如果没有预留足够的天线空间,神都没有办法。

网友(2016-10-27):
楼上高手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