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关于电调设置油门行程的问题

楼主(2014-12-27):
  新买的电调的都要设置油门行程么?我看说明书都是用遥控设置  用单片机直接给pwm能设置油门行程么?

网友(2015-07-22):
顶一下去年的帖子,这个怎么弄啊,不懂

网友:
直接用遥控器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只要把你的PWM波的最高占空比送给电调2s,然后再把你的PWM波的最低占空比送给电调1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