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PCB逐步错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12-27):
如题,一台PVC做的雕刻机,USB_CNC控制卡,加工速度50mm/min,空程速度400mm/min。
先打的孔,换刀后走隔离线,对不齐孔,而且是逐渐错位,是机械还是电气原因呢?
以前是好的。

网友:
很像丢步,看看连轴器是否松动,用手转一下步进电机是否有阻滞

楼主:
没查出问题的原因

网友:
这情况,应该是失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