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现在商用的独轮车控制 只用一个角度环行吗?

楼主(2014-12-27):
买过网上的一个平衡车控制板,有刷的,没有速度反馈,也没有电流反馈,只用到角度反馈,感觉效果也很好,请牛人指教!

网友:
只用角度环是可以做到自平衡的,但是体重差异和路面倾斜会有些影响,一般平地上没啥问题。

楼主:
我现在做的独轮车只使用角度环,感觉在前后换向时有点软,PWM好像跟不上,没劲,不如买的效果好,人家的前后换向时一点按不动,很硬,车子一直保持的平衡点,没有误差,不知道怎么做到的,是不是我的PID没调好,经典的PID能做到吗?看论坛上有人说不能用线性PID,这块我不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做的独轮车只使用角度环,感觉在前后换向时有点软,PWM好像跟不上,没劲,不如买的效果好,人家的前 ...

有连接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做的独轮车只使用角度环,感觉在前后换向时有点软,PWM好像跟不上,没劲,不如买的效果好,人家的前 ...

角度环是不是需要使用陀螺仪和加速度 。。使用卡尔曼进行滤波。。平衡车的电机怎么选择呢,,怎么选择驱动。。又意向做载人的平衡车。。

楼主:
电机是无刷电机,驱动选择分立的,用三极管和MOS做的,用陀螺仪和加速计

网友:
你买的是两轮的吧?这个板我也买有,两轮车惯性大可以不用电流环。

楼主:
独轮车没有电流环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