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K64 SPI和 K60SPI 略之处。

楼主(2014-12-27):
困扰我将近24小时的小BUG,解决了,K60和K64的SPI看似完全相同,实则在时序上略有不同,K60的SPI比较标准,CS到SCK起始和SCK到CS结束前的准备时间比K64略长,所以绝大部分外设都不需要配PSCCK,ASCI等延时数据,而K64则不同,如果按初始化默认配置, CS拉低和拉起来的时间几乎和SCK,数据同时执行,导致一些外设准备时间不够。所以必须配置 PCS到SCK的延时位域,他们在DSPI->CTAR寄存器中。。。

/////////////////////////
今天逛Yandld 的空间。发现这个简短的总结,转过来,给大家。。

网友A:
楼主你也是用K60的板子吗? 我马上要使用这个板子了,如果有这方面的好资料,可以共享出来啊,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也是用K60的板子吗? 我马上要使用这个板子了,如果有这方面的好资料,可以共享出来啊,谢谢啊, ...

我不用这个哈。。论坛兑换的是K64哈。。

网友:
K64 的SPI时序确实跟 K60有所不同 。程序是不兼容的。

网友:
都是K6X系列,不知道为什么SPI这里会不一样 。

网友:
确实,之前论坛里有说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用这个哈。。论坛兑换的是K64哈。。

土豪啊。好像是12000飞币的,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豪啊。好像是12000飞币的,是吧?

我怎么记得12000湿k60呢。  6000是k64呢

网友:
以前论坛里有提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怎么记得12000湿k60呢。  6000是k64呢

不对吧,,,你再去看看,,,

网友:
用的要小心了

网友B:
KE, KEA的外围模块与KL系列差别很大, 倒是与S08很接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E, KEA的外围模块与KL系列差别很大, 倒是与S08很接近

这些差异为什么在datasheet不写明呢

网友:
K60、K64最好当做两个完全不同的芯片去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差异为什么在datasheet不写明呢

各写各的, 本身也没说是一样的

网友:
数据引脚和时钟引脚的时序在编程序时要心中有数,数据线的电平有时候要保持一定的时间,以前在IIC通讯是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细微之处的差别,往往也够要命的,
楼主能否这对这个问题写一个比较相信经验分享,如果有波形比较就更好啊,可以加精的哦!

网友:
楼主,上波形,好加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