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34做数字电源控制请教

楼主(2014-12-27):
各位STM32的达人,具了解,目前数字电源控制用MCU/DSC/DSP主要是TI的C2000系列,但发现ST今年推出了STM32F334系列,针对数字电源市场。请教问题:
1)ST的MCU在这领域的抗干扰能力如何?
2)ST在这一方面软件库是否足够丰富?如PID,2P2Z,3P3Z,等应用库。
3)ST在一方面的支持人员是否到位?
4)STM32在电机控制应用是否多?
本人不了解,但比较TMS320F28035后发现,性能、外设丰富程度并不比STM32F334强。故由此一问!请知者不吝赐教!

网友A:
同楼主一样,我也在想能否用STM32的芯片来替代我现在用的TMS320F28335做数控电源。你提到的2P2Z,3P3Z是啥呢?是关于逆变的 么?

网友B:
研讨会时我还抽了一块f334的板子,不过也没仔细研究,感觉跟f103的有点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楼主一样,我也在想能否用STM32的芯片来替代我现在用的TMS320F28335做数控电源。你提到的2P2Z,3P3Z是啥 ...

2P2Z,双极点双零点补偿器啊,闭环控制时用啊。TI大的实例多数用它作闭环为补偿器,几乎不用PID补偿器。逆变器也可以用它闭环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讨会时我还抽了一块f334的板子,不过也没仔细研究,感觉跟f103的有点差别 ...

看资料主要特点就是ADC,比较器,PWM等模块非常适合电源控制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2P2Z,双极点双零点补偿器啊,闭环控制时用啊。TI大的实例多数用它作闭环为补偿器,几乎不用PID补偿器。 ...

据说302能做移相全桥楼主你看过木有。我现在用DSP主要做的就是移相全桥。调节器就是用的PID闭环调节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302能做移相全桥楼主你看过木有。我现在用DSP主要做的就是移相全桥。调节器就是用的PID闭环调节器 ...

我还真没看过。我是没有做过的。但看TI  ControlSuite的例子多数不用PID,而是用2P2Z。

网友:
st的抗干扰能力听说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资料主要特点就是ADC,比较器,PWM等模块非常适合电源控制用。

确实如此,pwm貌似很强大

网友C:
好牛逼的赶脚!!
话说,我对数控电源的理解,都是想春风电源那样的层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牛逼的赶脚!!
话说,我对数控电源的理解,都是想春风电源那样的层面 ...

春风电源是线性电源吧!貌似效率不高。常说的数控电源一般是说的开关电源吧!

网友D:
还是不错的!!!我一直用stm32f1,f3,f4,-40测过,强干扰测过,都还不错,当然如果干扰太强,还是需要做个保护的,比如加一个壳。

网友E:
334的价格好像并不低啊。

网友F:
这个取代28335还是很合适的,用惯了stm32再去用28335的话,感觉是一种煎熬和退步,不得不再去研究每个寄存器的每个位,还有在stm32中永远也不会碰到的怪异的cmd文件。334的PWM功能比28335的还要强大,抛去熟悉和用的人多不多的因素,做数字电源没有任何理由再用2833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春风电源是线性电源吧!貌似效率不高。常说的数控电源一般是说的开关电源吧! ...

应该说本质区别是:春风是本质是调整基准从而调整输出电源或电流。而这里所说的数字电源,是把模拟电路的环路/反馈回路部分,用数字来实现,一般是Type II或Type III补偿器。完全不同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取代28335还是很合适的,用惯了stm32再去用28335的话,感觉是一种煎熬和退步,不得不再去研究每个寄存 ...

嘿嘿说的很对。从一个体系到另外一个体系,要费些时间和经历去熟悉寄存器和外设。

楼主:
引用 网友E:
334的价格好像并不低啊。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优势啊。要是能卖到STM8这样的白菜价就好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错的!!!我一直用stm32f1,f3,f4,-40测过,强干扰测过,都还不错,当然如果干扰太强,还是需要做个 ...

请问有用来做过大功率电机驱动控制吗?例如3-10kW左右的。要是这些都OK,做电源估计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春风电源是线性电源吧!貌似效率不高。常说的数控电源一般是说的开关电源吧! ...

是的。这里所说的数字电源就是DSP或DSC控制的开关电源,用软件实现闭环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优势啊。要是能卖到STM8这样的白菜价就好了哈。

从某宝上的价格来看可没有优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取代28335还是很合适的,用惯了stm32再去用28335的话,感觉是一种煎熬和退步,不得不再去研究每个寄存 ...

有同样的感受,我是今年才开始接触28335的,感觉是很不习惯。居然还是位操作。但是比较好的就是它采用了共用体和结构体的方式,这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牛逼的赶脚!!
话说,我对数控电源的理解,都是想春风电源那样的层面 ...

春风的电源是Level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