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K470P I7D2 蓝屏后开机卡在LOGO

楼主(2014-12-28):
如题,LZ在两周前的一个晚上急于开电脑,在进入windows的过程中电脑突然蓝屏了,而且蓝屏的内容满满的一屏幕,当时也不顾不上,就长按电源键强制关机,然后又开机

结果悲催了,之后就一直卡在开机LOGO那,百度了一下有可能是开机自检不通过

无法进入BIOS,只有按ESC显示硬件的信息

内存、无线模块、硬盘都卸下来尝试过了,应该是好的

找过售后,结果要寄回总部找原因,万一要换主板的话大概要2k。。。我想想还是算了

变砖头放在一边两周多,求大神解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期间偶尔有两次,在没有装硬盘的情况下开机,显示如下图,之后竟然能进入BIOS了!

可是一重启就又恢复原状,之后又一直卡在LOGO处了。。。

网友:
楼主测试在x包。刷一哈BIOS试试呢。几年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刷。

网友A:
更换bios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bios电池试试。

试过了,放电啥的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