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的ARM内核的单片机有IBIS模型么?

楼主(2014-12-28):
或者打算出IBIS模型么?大约什么时间出呢?

网友:
LZ有用到IBIS模型么?做仿真么?

网友:
什么是IBIS模型 ,求普及 ?

网友:
我靠,MCU还做仿真?

网友:
目前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网友:
这个没必要吧,买 块小板子,又不贵。

网友:
仿真没有必要吧。

网友A:
Freescale的网站上有部分Kinetis芯片的IBIS模型。

网友:
ibis是把ic的信息导入仿真软件里面,调试使用的。可以实时的观察在高频信号时的使用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eescale的网站上有部分Kinetis芯片的IBIS模型。

E系列没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