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魏坤“OURDSO Spring 2011”示波器板上那个白色的贴纸...

楼主(2014-12-28):
请问,魏坤“OURDSO Spring 2011”示波器板上那个白色的贴纸是什么?起什么作用的?
如图

楼主:
如图右边红色边框

网友:
没什么用吧

网友:
我做这个时候是丝印,有必要时候油笔标记用

网友:
这个就是在丝印层上画了个矩形框

可以用来写字或者贴标签

网友:
写字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