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于MQX开发,如何配置K64引脚功能?

楼主(2014-12-28):
各位好

如题,请教一下:基于MQX开发,如何配置K64引脚功能。
如“ittyf:”默认指定哪个引脚?怎么修改成其他引脚?在哪个文件中修改?

菜鸟询问入门级问题,还请大家多多指点。
谢谢。

网友:
就玩KL46,楼主高端了

网友A:
配置引脚和MQX应该是没有关系。http://group.chinaaet.com/164/84461

网友B:
楼主。配置管脚可以使用PE进行配置。

网友:
楼上正解 ,用PE可以配置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引脚和MQX应该是没有关系。http://group.chinaaet.com/164/84461

基于TWR-K64F120M开发板例程,我想修改串口:”ittyf:“, 对应的引脚为PTE8和PTE9.
现在是不知道在哪里修改。
还请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配置管脚可以使用PE进行配置。

谢谢回复。我先看看P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于TWR-K64F120M开发板例程,我想修改串口:”ittyf:“, 对应的引脚为PTE8和PTE9.
现在是不知道在哪里 ...

给你转个MQX下串口操作:

MQX中的设备都是以文件形式操作的,所以,串口的使用和GPIO大同小异,在MQX中,UART已经进行了初始化。下面是MQX的具体使用:

1、  MQX中的串口设备
轮询方式:ttya、ttyb、ttyc、ttyd、ttye、ttyf分别对应uart0-5
中断方式:ittya、ittyb、ittyc、ittyd、ittye、ittyf分别对应uart0-5
2、  打开串口
MQX_FILE_PTR  rs232_dev = NULL;
rs232_dev = fopen("ttye:",NULL);
3、  设置串口参数(以设置波特率为例)
int buad = 19200;
ioctl(rs232_dev,IO_IOCTL_SERIAL_SET_BAUD,&buad);
4、  写或读数据
写:write( rs232_dev, data_buffer, strlen(data_buffer) );
读:read(rs232_dev,data_read,len);

附录:
1、  怎么修改串口默认IO
init_gpio.c(在库工程中通过查找关键字PTE8找到)
2、  如何修改printf直接打印到串口4
修改twk60n512.h里面的BSP_DEFAULT_IO_CHANNEL的宏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转个MQX下串口操作:

MQX中的设备都是以文件形式操作的,所以,串口的使用和GPIO大同小异,在MQX中 ...

谢谢回复,很详细。
非常感谢。

网友:
MQX下串口操作.标记!

网友:
高人很多啊

网友:
还没搞过在MQX下的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转个MQX下串口操作:

MQX中的设备都是以文件形式操作的,所以,串口的使用和GPIO大同小异,在MQX中 ...

写的很好啊 , MQX弄多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