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CW10.6下载程序的时候出现这个界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2-28):
小弟近期用CW10.6开发KL25,用的是试用版的软件,昨天下载程序的时候就出现下面的状况,无论使用jlink还是openSDA都是这个状况,换了下载K60的代码也是这个情况,每次到61%的时候就出现下面图片这个情况,这个应该是软件试用期到了,然后不能再用了??还是什么情况,现在刚刚用CW10.6调试出主要的模块,不想换开发环境,购买软件太贵,坛友帮忙看看还有什么招??

网友A:
应该和软件试用期没有关系。换个连接排线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和软件试用期没有关系。换个连接排线试下。

换了三个jlink都不行,然后试了两个openSDA的板子也不行,都是到61%的时候跳出这个窗口,应该就是IDE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硬件 板子的问题啊

楼主:
确定不是板子问题,换了4个板子,确定这4个板子都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三个jlink都不行,然后试了两个openSDA的板子也不行,都是到61%的时候跳出这个窗口,应该就是IDE的问 ...

用jlink下载程序,碰到过类似问题,一般是排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jlink下载程序,碰到过类似问题,一般是排线问题。

应该不是排线的问题,换了两个jlink,jtag接口和SWD接口都试了,都是一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