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线头碰DC-DC电路供电端,火花很大.多碰几次,DC芯片挂了

楼主(2014-12-28):
    由于供电电压不稳(9-25V),供电输出需要24V,设计了一个升降压电路,以稳定输出电压,给后级供电。
    降压芯片最早采用MP1591降压到5v ,再由TPS61040升压到24v,做了些样品给客户试用,发现部分板子MP1591和TPS61040烧了,100片有4-5片坏了。
    检查发现,MP1591烧穿,直通了,造成TPS61040(最大不超过6v)供电输入过高,直接吧TPS6140烧了.  分析可能是浪涌造成输入电压过高把芯片打挂了(MP1591最大输入电压32V),感觉耐压不够,后来就换了一个国半的芯片LM22676-adj(最高输入电压42V)并在电源输入端并了一个33V的双向TVS来抑制浪涌;打样测试的时候,我把输入电压提高到35v,拿电源线的正极线头,碰触供电输入端,接触瞬间冒出很大火花,试了6-7次,LM22676也挂了,输出直通,造成TPS61040直接冒火冒烟了,各位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一般怎么处理的。
    我打算做如下处理,不知道是否可行。
    我仔细看了一下LM22676的参数书,LM22676有软启动脚,原来我都是悬空的,通电就工作,可否把软启动脚利用起来,让其上电的时候,延时一下,躲过浪涌,让其稳定工作。
    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给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用LM2587升压,再LM2596降压,不知楼主对效率有没有要求,你的电路输入端串个PTC,电容增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LM2587升压,再LM2596降压,不知楼主对效率有没有要求,你的电路输入端串个PTC,电容增大试试 ...

效率没要求,电流不大,不到100ma,体积有要求不能也能够用TO-263封装的,电感和电容体积太大了。
目前的这个电路电路也能够正常工作,只是不稳定,想改的稳定些。
手上没有PTC,电容增大可以试试!

网友:
先升再降

楼主:
没找到合适的升压芯片啊,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宽的

楼主:
顶顶,请大侠支招!

网友B:
看看 LM5022、3
会不会是因为 DCDC后面还是DCDC 导致瞬间电流过大,软启动估计也没用,软起动时后面的DCDC需要吸收更大的电流。不过还是试试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合适的升压芯片啊,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宽的

找一个耐压能超过25V输入的升压芯片升压到30V左右再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 LM5022、3
会不会是因为 DCDC后面还是DCDC 导致瞬间电流过大,软启动估计也没用,软起动时后面的DCDC ...

我故意用正极线反复碰触供电线,碰到时候,火花好大,感觉电流应该很大,碰了6-7次,芯片就挂了。
明天我试试软启动,看看是否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耐压能超过25V输入的升压芯片升压到30V左右再降下来

哥请问有合适的型号推荐给我吗?

网友D:
楼主如果把后级升压的电路临时断开,再测试前面输入触碰,是否还会烧芯片呢?把问题范围缩小,最后找对策。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故意用正极线反复碰触供电线,碰到时候,火花好大,感觉电流应该很大,碰了6-7次,芯片就挂了。
明天我 ...

楼主,用上35V上电碰,DCDC很容易烧的;你实际抓下上电碰时电源电压的尖峰有多少你就知道了;通常上电碰最高尖峰可以到2倍的输入电压,比如你35V直接碰,尖峰可以到70V,烧DCDC很正常的;一般的解决办法,如果有热插拔的情况,DCDC的输入端需要增加电解电容,TVS的效果没有电解电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上35V上电碰,DCDC很容易烧的;你实际抓下上电碰时电源电压的尖峰有多少你就知道了;通常上电碰 ...

输入端加多大电容合适呢 ,50v /220uf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果把后级升压的电路临时断开,再测试前面输入触碰,是否还会烧芯片呢?把问题范围缩小,最后找对策。 ...

嗯,感谢你的回复,我断开后级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端加多大电容合适呢 ,50v /220uf如何?

可以的,几百UF都行,关键要是电解电容;

网友:
还有第一级的输出是否有尖峰,必须用示波器触发功能抓的看下

网友:
加π型滤波:电容-电感-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请问有合适的型号推荐给我吗?

XL6007

网友:
打火啊,那没戏。在芯片上怎么搞都不会行的。
想办法让火打不起来才是王道。

网友:
你输入电容太小了

网友:
既然你都说了软启动,为何不试试呢,就和单片机上电复位一样的道理么,datasheet里会有典型电路连接方式。。。话说你的应用环境比较复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故意用正极线反复碰触供电线,碰到时候,火花好大,感觉电流应该很大,碰了6-7次,芯片就挂了。
明天我 ...

串个小电阻,用示波器看看吧,关系到电源这种纯模拟的,示波器还是很有用的

要定量分析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
我把输入电容加大到220uf,用电解,有一定的改善。
我再试试把软启动电路加上,看看是否能够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