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ar要用诸如k64之类的官方库,在哪儿下载

楼主(2014-12-28):
之前用iar搞k60用的是野火库,现在想用iar弄弄ke02,k64之类的,keil5可以下载pack,iar怎么办啊。菜鸟一只,大神勿喷啊

网友:
希望有第三方把K64的库写出来。

网友:
2楼正解,KSDK ,KFSl官网有下

楼主:
话说有能用iar的吗,不想下新的编译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有能用iar的吗,不想下新的编译器了

iar可以用的。

楼主:
ksdk不是Kinetis SDK吗,不是编译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ksdk不是Kinetis SDK吗,不是编译器吗

没太看懂你的问题。iar7.2是支持k64的,是编译器和IDE;ksdk是库,安装后app目录下也有很多iar的例程。

网友: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sp?code=KINETIS_SDK

网友B:
引用 楼主:
ksdk不是Kinetis SDK吗,不是编译器吗

不完全一致
Kinetis Design Studio集成开发环境(IDE)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ry.jsp?code=KDS_IDE

网友:
KSDK支持IAR的,要是IAR里没有K64的话,那就安装最新版的IA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看懂你的问题。iar7.2是支持k64的,是编译器和IDE;ksdk是库,安装后app目录下也有很多iar的例程。 ...

好吧,我把ksdk和kds弄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完全一致
Kinetis Design Studio集成开发环境(IDE)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 ...

嗯,多谢指导

网友C:
你可以讲SDK理解成飞思卡尔推出的库,你可以通过以下链接了解。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amp;lang_cd=zh-Han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讲SDK理解成飞思卡尔推出的库,你可以通过以下链接了解。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 ...

嗯嗯,多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多谢指导

客气啊,应该的。

网友:
FSL的技术支持很好啊

网友:
任何库啊,封装啊都在官网上有吧

网友D(2015-03-22):
楼主解释一下这个库,到底是啥意思啊?我还不是太明白!今天我突然想学学IAR,呵呵。搜索了IAR关键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释一下这个库,到底是啥意思啊?我还不是太明白!今天我突然想学学IAR,呵呵。搜索了IAR关键字!{:ha ...

就是函数库 不需要对寄存器进行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就是函数库 不需要对寄存器进行操作

那么,实际操作寄存器是库函数是吧?就是我们使用时包含它的lib和头文件。然后按照它的说明或注释给形参就行了是吧?最终都是要操作寄存器的对吧。

网友F:
山外,超核,拉普兰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么,实际操作寄存器是库函数是吧?就是我们使用时包含它的lib和头文件。然后按照它的说明或注释给形参 ...

最终都是寄存器  库函数只需要通过给形参参数 然后函数自动完成寄存器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山外,超核,拉普兰多

是K60的  K64目前还没有跟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最终都是寄存器  库函数只需要通过给形参参数 然后函数自动完成寄存器配置 ...

谢谢兄弟,我不再纠结库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兄弟,我不再纠结库的问题了。

不客气   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