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据说PIC可靠性非常高是不是这样?

楼主(2014-12-28):
请教,据说PIC可靠性与其他单片机,比如C8051,stm8系列相比非常高是不是这样?

网友A:
是的,一般来说用PIC芯片做的产品要做好比较简单,当然你软件也不能乱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一般来说用PIC芯片做的产品要做好比较简单,当然你软件也不能乱来。 ...

PIC单片机搞得9轴数控系统。

网友:
狙击枪射得准,但高命中率更离不开一个好枪手。

网友B:
不是这样的,

我用过很多款cpu,

PIC品质的确不错。

但是可靠性是一个系统整体设计的事情。

叫一个普通工程师,用3款ic做同一个产品,表现是不同的,比较离散性的。也许pic强,也许c51强,也许stm8强。

但是如果找一个资深工程师,表现是差不多的。

总结:pic品质的确不错。但是还有n多其他选择。

网友:
楼上正解,分析的太好了

网友C:
PIC抗干扰性能好。

网友:
PIC早期单片机已经带有BOD,但一般51的单片机不带有.
AVR单片机有BOD,但AVR单片机已经比PIC的单片机晚了很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PIC抗干扰性能好。

PIC是台湾的还是美国公司啊,有人说是台湾的 我看网站是美国的

网友:
回楼上,PIC是正经的美国公司。

网友:
赞同6楼所说,用过stm32,pic,avr,c8051f的,有问题首先检讨自己的设计,看看是不是符合器件的适用条件。

网友:
相对来说是PIC会好点,但产品是看系统的,PIC怎么说也只是其中一环,关键还是系统上的设计。就像你拿着一辆跑车当越野车用,那也是枉然。

网友:
工具很好,也要会正确使用

网友:
高手的话,飞花摘叶皆可伤人。

网友D:
我不同意6楼的观点,因为我知道我就是一普通工程师,我没有资深的经验,但是我还在设计产品,所以我觉得单片机本身的抗干扰和稳定性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不需要用太多的外围去保护他,我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调试折腾,电路设计的烂一点也能稳定的跑起来。我相信半桶水的工程师还是很多的。

网友:
我用着PIC的片子还可以,片子的稳定性和外围电路等有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样的,

我用过很多款cpu,

如果是在同样的外围电路的情况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不同意6楼的观点,因为我知道我就是一普通工程师,我没有资深的经验,但是我还在设计产品,所以我觉得单 ...

位置不同,看法不同。

等您再过5~10年,手下管着一堆人,一堆项目的时候,你就会同意我的观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位置不同,看法不同。

等您再过5~10年,手下管着一堆人,一堆项目的时候,你就会同意我的观点了。 ...

大概是吧,我现在还是一小罗罗,所以选择尽量的避开那些不稳定的芯片,领导的角度自然不一样,我们需要省成本,对吧,呵呵,作为独立的一名半桶水工程师,我能做到的就是,在成本大差不差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去选择稳定的芯片,差个一两块钱就不考虑了,所以注定我做不了那种利润只有几毛钱的产品啊。没有最烂的芯片,只有设计不好电路的工程师!

网友:
pic在早期是比其它mcu好用,因为它内置了watchdog, bor, pwr,Led驱动等功能,所需外围器件少,但现在这些功能基本上已是所有mcu必备功能了。而且pic的价格也高,所以现在选用它的用较以前大幅减少了。

网友:
好用但价高

网友(2015-02-09):
pic价格缺竞争力

网友:
对于普通入门级的单片机手来说,用过的几款单片机,PIC是稳定性最好的,尤其被stm32折腾过

网友:
首先必须承认MCU抗干扰能力是有差异的
同时抗干扰能力必须依靠整体设计
两者都很重要的

网友:
8051核的单片机,用在工业上的,像AD公司的,不比PIC差吧。为啥你们觉得PIC可靠?是因为见到其它的少吧?至少在我的工作环境中很少见到P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位置不同,看法不同。

等您再过5~10年,手下管着一堆人,一堆项目的时候,你就会同意我的观点了。 ...

这位兄弟看来在企业里位居高位啊

网友:
同样的工程师,同样的技术,好点的芯片,少了不少折腾,最后做出同等质量的产品。

网友:
pic用在工控而且是安全产品上一点问题没有,emc halt全过,但系统的稳定性依靠的是系统设计思想

网友:
系统设计思想具体EMC,器件选型,PCB,软件

网友(2015-03-18):
抗干扰性能PIC比AVR好

网友:
抗干扰性主要还是看电源部分设计、PCB布线

网友:
但单看单片机的话的确数一数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