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103原厂脱机烧录器或批量下载器

楼主(2014-12-29):
如题,项目需批量试产,芯片是先贴片再烧录,需要找一个正规的大厂家生产的脱机烧录器,请大伙指教一二,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楼主:
有没有小伙伴们给冒个泡

网友:
自己做不行么?

楼主:
这个就不自己做了,有时间要求,买一个现成的就可以了

网友A:
把串口留出来,VCC GND TXD RXD

贴好了再ISP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串口留出来,VCC GND TXD RXD

贴好了再ISP烧录

串口烧要用到PC,我想找一个脱机烧录的,是SWD或者JTAG方式最好,况且串口方式我试了下要1分钟(115200bps),有些慢了。

网友B:
看看这里能否满足您的要求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_u=t44c790e724&id=42871585810
稳定性和速度保证是妥妥的。
编辑原因:增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里能否满足您的要求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_u=t44c790e724&id=42871585810
稳定性和速度 ...

多谢你的建议 我这边还是希望找一下原厂的

网友C:
我公司用ISP烧写的,做个U盘一样的下载器,需要编写一个上位机程序,将HEX从电脑通过USB转移到下载器保存,然后就可以通过另外一头的4针插头插到目标板上面
目标板上电的时候(boot0跳针接地),就开始全程刷新Flash了。原来是用来刷C8051F系列的,后来不断的扩展,现在可以刷STM32F和TI的DSP 2808等等了。不过不对外卖,
但是有了这个思路,各位都会做吧?
硬件成本不贵,我用C8051F340(因为有USB,当年还没用上STM32)+SPI FLASH(>512KB即可),下载插头引出TXD,RXD,3.3V,GND,+再加1两根GPIO,通常4根即可
可以下载AT89S5x系列(SPI),P89C66x系列(TTL串口),C8051F系列(C2总线),STM32F系列(TTL串口),TI DSP280x系列(TTL串口)等等,
只要想得到,软件对应上去就可以了。

这种方式有个好处,就是你下载到下载器以后(可以代码加密后存到SPI闪存),就可以放心的交给客户,让他们自己去现场更新升级,而不需要带上笔记本,目标代码文件什么的。
之所以推荐各位自己公司的自己做,也是这个加密的考虑,可以自己做和市面上贩卖的不一样的加密算法,否则你用了买的脱机下载器,回头人家直接送那个厂家读代码出来了,
那就全白费力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公司用ISP烧写的,做个U盘一样的下载器,需要编写一个上位机程序,将HEX从电脑通过USB转移到下载器保存, ...

多谢你的建议,我这边也还是想着时间周期的考虑。问一下你知道ST原厂有相似功能的脱机下载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公司用ISP烧写的,做个U盘一样的下载器,需要编写一个上位机程序,将HEX从电脑通过USB转移到下载器保存, ...

STM32的串口还要配合BOOT0的吧;上下位机都得配合这东西来搞;

网友:
good,我们和10楼一样操作,自己写做pcb,写程序,可以做很多自己的东西,适合diy,方便!

楼主:
大伙知不知道可以买现成的,最好是原厂或者代理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公司用ISP烧写的,做个U盘一样的下载器,需要编写一个上位机程序,将HEX从电脑通过USB转移到下载器保存, ...

如果嗅探你的JTAG时序呢,不是一样可以弄出来?

网友(2016-10-06):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里能否满足您的要求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_u=t44c790e724&id=42871585810
稳定性和速度 ...

好像还不错哦。

网友B:
SWD速度比串口快多了。

网友:
原厂好像没有吧,干嘛非得要原厂的,坛友做的都很不错啊

网友:
淘宝买一个就可以呀

网友E:
原厂好像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厂好像没有吧

EN

网友E:
引用 网友B:
SWD速度比串口快多了。

SWD下载确实爽。

网友(2016-11-05):
买轩薇科技的,下载速度超快,64K 5秒钟就搞完了,而且也能定义UID加密,我们都已经用这个烧录器烧了几万个STM32出货了

网友:
轩薇的还可以   已在实验室买了6套了   性价比高    好用    原厂的不清楚    不关心   只要能用就好了

网友:
推荐MCUISP,好用不贵

网友:
用我的脱机下载器吧 淘宝性价比最高的下载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SWD下载确实爽。

是的,SWD速度很快。

网友E:
SWD最低都好几M呢,串口能有多快?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嗅探你的JTAG时序呢,不是一样可以弄出来?

一针见血,这个方法歹毒....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针见血,这个方法歹毒....

+1024

网友(2017-02-18):
我这边有合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原厂好像没有吧

是的,原厂没这东西。
这里搞一个,就很好用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628bc42&idnum=0

网友B:
引用 网友E:
SWD最低都好几M呢,串口能有多快?

绝大多数都是用SWD下载程序吧。难到你们用串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绝大多数都是用SWD下载程序吧。难到你们用串口?

肯定用SWD接口啊。

网友:
烧写工具   不要图便宜   一定看他的市场占有率、销量。没销量,就不能保证功能的完善,卖家就是让你 为他免费测试,轩微科技的脱机烧写器用过的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大多数都是用SWD下载程序吧。难到你们用串口?

是的,SWD口。

网友(2017-03-31):
引用 网友E:
肯定用SWD接口啊。

是的,SWD口。

网友(2017-05-02):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里能否满足您的要求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_u=t44c790e724&id=42871585810
稳定性和速度 ...

谢谢,先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原厂没这东西。
这里搞一个,就很好用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20141001.2 ...

了解一下。

网友(2017-06-06):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里能否满足您的要求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_u=t44c790e724&id=42871585810
稳定性和速度 ...

不错,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