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款功能不太复杂的单片机,能否帮助推荐一下?

楼主(2014-12-29):
公司现在有这样一个需求:
就是控制两个电机,加一些检测之类的。控制电机呢,已经确定用之前用的驱动器。也就是说单片机用定时器+ IO口即可。连PWM都可有可无。串口需要一个。
如果可能的话,这次想尝试一下飞思卡尔的单片机。产品呢,对价格不是很敏感。40RMB以内都可接受。
初步看了一下,应该是Kinetis E系列的合适?
MKE02Z64XXXX
能否帮助推荐一下呢?
1 速度无需太快。大于主频15M即可满足要求。
2 引脚无需太多。实际需要22个IO口。
3 需要一路串口。
4 稳定、可靠。
5 好采购。持续时间长,也就是说3-5年内芯片不要停产。
6 采购量不大,每年也就是几百块。

网友:
KL系列都可以

楼主:
目前看 MKE02的不错啊。不知道是否好买。

网友:
推荐KV1, KE系列也可. 电机功率大或者电磁环境不好优先用5V的KE系列
Kinetis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以后逐步集成升级可以有个好基础.

网友A:
楼主这要求就象听别人说过的

想找个对象,要求不高,用不着是美女,但得好看,不用什么都能干,但得家务都拿的起来,家庭要好,彩礼不能高.....

网友B:
用不着V系列 KE02系列即可

楼主:
力创商城里面好像是没有的。
请问这个芯片如何购买?
另外,第一次搞Kinetis 的东西。MDK下可以开发吧?还是必须是CW ?

网友:
引用 楼主:
力创商城里面好像是没有的。
请问这个芯片如何购买?
另外,第一次搞Kinetis 的东西。MDK下可以开发吧?还 ...

MDK可以开发的,你可以去申请样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不着V系列 KE02系列即可

嗯。我也是看中了KE02,不知道咋购买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力创商城里面好像是没有的。
请问这个芯片如何购买?
另外,第一次搞Kinetis 的东西。MDK下可以开发吧?还 ...

你直接找代理商要样品还是 比较方便 不需要自己买
现在FSL提供的新的开发环境是KDS,CW慢慢会被淘汰 IAR 和MDK都可以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要求就象听别人说过的

想找个对象,要求不高,用不着是美女,但得好看,不用什么都能干,但得家务都 ...

看到楼主开始的要求,我想台系的最简单的OTP的就行了啊,后面看看,要求有上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也是看中了KE02,不知道咋购买方便。

中电器材、艾瑞、科通 这些代理,可以直接找他们拿样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找代理商要样品还是 比较方便 不需要自己买
现在FSL提供的新的开发环境是KDS,CW慢慢会被淘汰 IAR  ...

就是说,我现在手里的搞stm32的 jlink +MDK 就可以用呗?
MDK呢,现在用的是 4.70,看了一下,器件列表里没有 KE02 ,估计需要升级一下。

网友:
可以使用KE02系列 资料比较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我现在手里的搞stm32的 jlink +MDK 就可以用呗?
MDK呢,现在用的是 4.70,看了一下,器件列表里 ...

4.70可能不支持 可以使用KEIL5.3

楼主:
嗯。正在下载 高版本的MDK 。
大概浏览了一下 MKE02Z64VL的 DS。应该是满足需求的。
现在的问题是器件采购的问题了。
研发阶段无所谓,
定型之后供货周期问题。不知道是否要等上好几周才能到货。

网友:
这个选择太多了。每年几百片,估计也不太计较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0可能不支持 可以使用KEIL5.3

啊? 现在有5.3的了? 能否提供个链接?crack的。
先谢过了。

网友:
“单片机用定时器+ IO口即可”,这个是只需要控制驱动器启动和停止么?

网友:
可以关注一下兑换奖品中的 K02板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正在下载 高版本的MDK 。
大概浏览了一下 MKE02Z64VL的 DS。应该是满足需求的。
现在的问题是器件采购 ...

供货周期放心,你和代理有了合作关系,代理非常愿意帮你们公司常备库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供货周期放心,你和代理有了合作关系,代理非常愿意帮你们公司常备库存 ...

每年几百片的话,这个不好说。推荐LZ选taobao上一搜一大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年几百片的话,这个不好说。推荐LZ选taobao上一搜一大把的。

哈,我们和中电器材关系比较好,就帮我们备着库存的,用量也不是很多,今年才出了200片。不过那个芯片要贵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 现在有5.3的了? 能否提供个链接?crack的。
先谢过了。

不好意思 敲错了  现在最新的版本是KEIL5.13 可以在官网上下载

网友:
每年几百片的话,选常用的,购买渠道多的,这家没有,那家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 敲错了  现在最新的版本是KEIL5.13 可以在官网上下载

嗯 。官网上的MDK5的 器件列表里是有KE02的。
MKE02Z16xxx2
MKE02Z32xxx2
MKE02Z64xxx2
MKE02Z64xxx4
MKE02Z32xxx4
MKE02Z16xxx4

网友:
光听需求,STC的单片机都满足功能了。 买的高端浪费本

楼主:
现在用的PIC的单片机。
从功能上来说,普通的 12T的51单片机即可完成任务。何况 1T的 STC。
打算尝试一下新东西。

网友E:
论坛里的KE02 就可以啦

网友:
KE02 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论坛里的KE02 就可以啦

哎。现在的问题是这玩意儿似乎不大好买。
力创商城没有,本论坛的邮购部也没搜到。
天猫上只有1家有,但库存只有1、两片。
找代理的话,怕今后供货周期忒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现在的问题是这玩意儿似乎不大好买。
力创商城没有,本论坛的邮购部也没搜到。
天猫上只有1家有,但 ...

供货问题 的确需要考虑的 。 开发一套产品出来不容易 ,万一片子不好采购 ,那就悲剧啦

网友:
这个价格选择的余地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现在的问题是这玩意儿似乎不大好买。
力创商城没有,本论坛的邮购部也没搜到。
天猫上只有1家有,但 ...

担心是正确的,不过ke02估计好搞一点

网友F:
去 mouser或digikey看看吧

网友G:
大家好像都推荐ke02 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大家好像都推荐ke02 啊

ARM搞到M0了没有更低端了……更低端又回到51和AVR时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ARM搞到M0了没有更低端了……更低端又回到51和AVR时代了

怀念51时代的汇编 ,虽然学的不是很好 ,但是感觉挺好玩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去 mouser或digikey看看吧

对,
易络盟, 富昌等网站有卖的, 很方便还带增值税的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PIC的单片机。
从功能上来说,普通的 12T的51单片机即可完成任务。何况 1T的 STC。
打算尝试一下新 ...

哈哈,这个才是重点吧……

网友:
MKE02,32脚封装的估计已经够了。或是富士通的芯片也不错

网友I:
你好,
KE02应该是符合的要求的,
针对KE02的开发,如果你要用KEIL MDK的话,你确实需要升级一下,但是你可以使用FSL新的IDE-KDS,而且他不需要license,是免费的。
而关于KE02购买的问题,你无须担心,KE02正式上线其实2年都不到,还算是新产品,供货很好,而且15年对小批量购买,FSL会有
改进的方案,更会大大方便客户购买的。
KDS软件介绍界面如下,你可以了解一下: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amp;lang_cd=zh-Hans

网友:
40RMB,应该很多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
KE02应该是符合的要求的,
针对KE02的开发,如果你要用KEIL MDK的话,你确实需要升级一下,但是你可 ...

好的。目前锁定 MKE02Z64VLC4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目前锁定 MKE02Z64VLC4
谢谢。

不客气,有问题再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好,
KE02应该是符合的要求的,
针对KE02的开发,如果你要用KEIL MDK的话,你确实需要升级一下,但是你可 ...

有版主的这些话应该选KE02没错

网友:
飞思卡尔真给力啊

网友:
解压 就能使用,管理员

网友:
STM8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
KE02应该是符合的要求的,
针对KE02的开发,如果你要用KEIL MDK的话,你确实需要升级一下,但是你可 ...

请问  kinetis 你们怎么发音?
嘿嘿,能否给个音标,或者拼音,或者汉字标注?

网友:
ATMEGA 48 妥妥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请问  kinetis 你们怎么发音?
嘿嘿,能否给个音标,或者拼音,或者汉字标注? ...

kə'netis

楼主:
引用 网友J:
kə'netis

谢了。刚才在官网上看到也是这么发音

网友:
总感觉51就能完成了,不用无端浪费40RMB吧

网友:
就是供货是个问题吧

网友:
为什么不用stm8呢?最高主频16M,而且比51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