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和负载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4-12-29):
我现在有一块板子,电源部分是LM2596-5   12V转5V电压,其中电感用的是33uh的,负载除了单片机还有两个传感器,不加传感器时,电感正常,加上传感器,电感发烫的厉害,不知道是否是传感器输入电阻导致电感电流变化的问题?求解决,如果换电感应该怎么换,是换大亨值的电感还是怎么的,求解答

网友A:
测测传感器的电流多大

网友B:
发烫可能是电感饱和了,换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测传感器的电流多大

传感器输入电阻一个100k一个2.7k   差不多几毫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烫可能是电感饱和了,换大电流的

电感怎么饱和的,我用的是色环电感,是不是换成磁环的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LM25XX 元件 参数 计算公式

网友:
太猛了,竟然用色环电感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感怎么饱和的,我用的是色环电感,是不是换成磁环的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

你用色环电感?功率稍大点的电源电路最好换功率电感

网友:
换成功率电感吧 m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色环电感?功率稍大点的电源电路最好换功率电感

明白了 学习了  现在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感怎么饱和的,我用的是色环电感,是不是换成磁环的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

兄弟,电源上肯定要用功率电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