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台式机,戴尔9020 i5怎么样

楼主(2014-12-29):
用了好几年笔记本,总体感觉笔记本甭管是i5还是i7的,用起来总是慢,不得劲。想配个台式机,但是看着网上那些夸张的机箱就没兴趣了。
平时也就编编程,不玩游戏,最近看中一款戴尔的商用机

价格
DELL 9020MTI5-4590/4G/500G/DVDRW/3年--3299
DELL 9020MTI5-4590/4G/500G/DVDRW/1G独显/3年--3499
DELL 9020MTI5-4590/4G/1T/DVDRW/3年--3399
DELL 9020MTI5-4590/4G/1T/DVDRW/1G独显/3年--3599
DELL 9020MTI7-4790/4G/1T/DVDRW/ 3年  ---4099
DELL 9020MTI7-4790/4G/1T/DVDRW/1G独显/ 3年  ---4299
DELL 9020MTI7-4790/8G/1T/DVDRW/3年-4299
DELL 9020MTI7-4790/8G/1T/DVDRW/1G独显/3年-4550
DELL 9020MT I7-4790/16G/1T/DVDRW/1G独显/3年--5099
用过的坛友评价一下,另外还想咨询一下4代的I3、I5、I7差距有多大

网友A:
如果是不搞视频压缩和处理,不玩大型游戏,编程都是个人项目,无太大的工程
i5和i7我觉得没什么区别,我现在台式机cpu是i5,4570,完全够用。
想提升体验,最实际的是使用固态硬盘做系统盘,我的是三星830,跟原来的机械硬盘有天壤之别。
vs2013之类的程序基本上秒开。

网友B:
我的是台式机9020 11月份刚刚换的,去年买的是9010,9010和9020就是个cpu不一样,没什么其他感觉。
笔记本直接不靠谱,除了带着方便没什么好用的地方,为了节省空间,很多性能都被砍掉了。
买9020还是建议要大机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台式机9020 11月份刚刚换的,去年买的是9010,9010和9020就是个cpu不一样,没什么其他感觉。
笔记本直 ...

9020的机箱看起来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不搞视频压缩和处理,不玩大型游戏,编程都是个人项目,无太大的工程
i5和i7我觉得没什么区别,我现 ...

看样子还要搞个固态盘呀,有点超预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9020的机箱看起来高大上

是啊,这个机型很大气,我没用固态,系统自带打分5.9,就是伤在硬盘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这个机型很大气,我没用固态,系统自带打分5.9,就是伤在硬盘上了 ...

兄弟你这个好霸气啊,得5000块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这个机型很大气,我没用固态,系统自带打分5.9,就是伤在硬盘上了 ...

多少钱?在哪儿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这个好霸气啊,得5000块钱了。

公司戴尔公司买的,不花个人¥,价格不知道  只负责用,用坏了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戴尔公司买的,不花个人¥,价格不知道  只负责用,用坏了换新的  ...

牛逼的公司,我们公司是到中关村组装的动不动就卡的要死,重启才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逼的公司,我们公司是到中关村组装的动不动就卡的要死,重启才管事

公司电脑都是找戴尔公司买的

网友C:
我也想买呢,只是在自己组装还是买整机中犹豫,去中关村模拟攒机中自己选了一下,好点的也要50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买呢,只是在自己组装还是买整机中犹豫,去中关村模拟攒机中自己选了一下,好点的也要5000多 ...

之前有过买准系统的冲动,准系统就是戴尔的机器,里面没有硬盘、内存、cpu,可是算下来只比原装新机器便宜400多,不值。
然后自己组装的,差不多比戴尔的便宜500块钱,所以最终决定还是不折腾了

网友D:
dell的台式机感觉还不错,很多公司都用这个来办公,比较稳定还很安静,用了几台还没出现过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dell的台式机感觉还不错,很多公司都用这个来办公,比较稳定还很安静,用了几台还没出现过坏的 ...

是啊,4000块钱买不了房、买不了车、娶不了媳妇,却可以买个好心情,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不搞视频压缩和处理,不玩大型游戏,编程都是个人项目,无太大的工程
i5和i7我觉得没什么区别,我现 ...

独显是不是没必要了?据说i5的集显很强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样子还要搞个固态盘呀,有点超预算了

我倒是觉得固态是必要的,性能提升立竿见影,i3,i5和i7的处理器,估计个人用户感受不到太大差别。

网友:
有钱就是好。

网友:
推荐固态硬盘。

网友:
公司全是Dell的,Precision T1700

网友:
看看这配置,楼主感觉够用吗

网友:
DELL 9020MT I7-4790/16G/1T/DVDRW/1G独显/3年--5099

好吧,我笔记本差不多比这个贵3倍,却没有这个配置好

网友:
   我买的这款: DELL 9020MTI5-4590/4G/500G/DVDRW/1G独显/3年--3499 (当时不止这价),用了大半年,在上个月自己加装了一条4G金士顿内存和一个128G固态,用起来非常不错,开机进入桌面没超过10秒过,最大好处是多显示器运行无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觉得固态是必要的,性能提升立竿见影,i3,i5和i7的处理器,估计个人用户感受不到太大差别。 ...

固态盘买那个比较好?威刚的看起来性价比蛮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态盘买那个比较好?威刚的看起来性价比蛮高的

这个真没研究,我就买过三星830一块固态硬盘。
反正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二楼正解,建议上固态,预算少,买个128G的 intel520也只要400元,装个系统和一些软件足够了,固态硬盘买大厂的就OK,稳定就好,对了三星840是个坑不要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