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的时候出现乱码,但发送的数据个数是正确的,...

楼主(2014-12-29):
用的是凌阳061A十六位单片机的,用程序发送8个16位数据(第一个是0x0000,最后一个数据是0x0001),每次发送时先低位再高位,即一共发送16个数据,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显示如下:

网友A:
看上去像波特率没配置对。

网友B:
换个软件试验下,或者发其它数据 比如0x55 0xaa 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像波特率没配置对。

波特率程序里面设置的是9600,单片机的晶振是49.152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软件试验下,或者发其它数据 比如0x55 0xaa 等

还是乱码,唉。。。。。

网友:
波特率不对

网友:
凡是这些具体的通信调试,用逻辑分析仪一看就知道

简单快捷有效~~~

楼主:
我应该设多少~~刚接触这个还在学习中

网友C:
看看波特率和校验位还有数据位长度是7还是8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波特率和校验位还有数据位长度是7还是8

数据位是8位,无奇偶校验位,

网友:
8位发送 别16位发送 试下!

网友:
波特率,位数,校验都核对下,最好用示波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