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电机的电能如何进行收集

楼主(2014-12-29):
如题,手上有小的发电电机,风扇转动输出大概为5Vpp,如何利用充电电路,将电能收集到储能设备中,求推荐,谢谢 。

网友A:
先整流,然后升压,然后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整流,然后升压,然后充电。

整流是不是效率太低了点,发电机输出电压随电机转速变化也较大的。

网友B:
不知道输出的电压时交流的还是整流之后的,如果是交流的还得整流成直流电压,5VPP有点低,因为像这种电量不大的用锂电池储电合适,锂电一节是4.2V左右,如果是两节还得升压,里面重要的是给电池充电要用涓流充电,充电电流过大对电池有害,所以基本有三部分电路,即整流,升压(这个要看整流之后电压的高低和充电电池的电压)和涓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输出的电压时交流的还是整流之后的,如果是交流的还得整流成直流电压,5VPP有点低,因为像这种电量不 ...

5Vpp是电机直接出来的正弦波,我在想前面能不能用超级电容稳压,然后再进行充电。

网友C:
同步整流,提高效率。
先用超级电容收集,然后间歇式升压给电池充电。
这种能量收集如果没有体积限制,铅酸电池是个好选择。

网友B:
引用 楼主:
5Vpp是电机直接出来的正弦波,我在想前面能不能用超级电容稳压,然后再进行充电。 ...

发电机出来的是正玄波是有正负两个周期的,正半周期可以负半周期也可以吗。仅使用超级电容可能会使整流后的电压降低到不到电磁充电的电压,你试试吧,上一楼的老兄说的方案很好但是成本过高,5V电压收集不值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电机出来的是正玄波是有正负两个周期的,正半周期可以负半周期也可以吗。仅使用超级电容可能会使整流后 ...

电机的输出电压是3-18V,可以用同步整流,然后出来用电压模块稳压,然后用充电宝的那种充电方案充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整流,提高效率。
先用超级电容收集,然后间歇式升压给电池充电。
这种能量收集如果没有体积限制,铅酸 ...

有好一点的同步整流的芯片推荐没??以前没搞过这个,不是太懂 。

网友D:
这类发电机的电压属于超级不稳定的,范围很大,超级电容绝对不行,你必须按照最高可能的电压来选择电容耐压,那个成本就别考虑了。
先整流,后升压,是基本思路,而且必须把电压极限考虑进你的设计方案,否则各种极端情况出现,万一后续电路扛不住,就OV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发电机的电压属于超级不稳定的,范围很大,超级电容绝对不行,你必须按照最高可能的电压来选择电容耐压 ...

恩恩,大电压超级电容确实烧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流是不是效率太低了点,发电机输出电压随电机转速变化也较大的。

先确定发电机直接输出的交流电压的幅值范围,如果基本处于低幅值范围,那么可以先用变压器升压,然后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