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语音 机器人 (不断更新)

楼主(2014-12-29):
基本结构。100W两个带码盘 直流行星减速电机,同步带,锂电池48V,20A。360KG,50KG,15KG舵机。
压力承轴的头部,语音模块基本用硬件电路认别。可以认别50条语音指令的。

网友A:
语音识别和简单啊,成本不过几十元,做过很多了,如果想识别率高点,那就得用科大讯飞的代码,那个还可以,如果低端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罗本艾特机器人的语音识别

网友:
弄个安卓的淘汰机,配个蓝牙,应该就可以完成较复杂的了

楼主:
多谢大家提保贵意见,以前做做IBM语音认别模块的,可以在VC中插入。不过效果不般,试过还不如目前的模块。
不知在上位机,电脑上现在有更好的语音模了吗,IBM的是04年左右的。

网友:
语音识别算法实现先。。

网友:
这个机器人看上去怪怪的啊~

楼主:
这个其实是要做成稻草人的,外面装上稻草,有几个自由度,可以对话。

网友:
下面是平衡车,不错,有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语音识别和简单啊,成本不过几十元,做过很多了,如果想识别率高点,那就得用科大讯飞的代码,那个还可以, ...

科大讯飞的代码
不是开源的吧?
需不需要服务器?

网友:
坐等楼主更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