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关于高速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4-12-29):
刚买的MAX961高速比较器 手册上的测试波形有50MHz,但我实际上测得的频率到 4、5M时信号就不是整形的方波了 ,不知到为啥? 望高手解释

网友:
有无负载?

楼主:
空载测的

楼主:
300M带宽的示波器测的 可能是带宽不够

网友:
来点图片看看吧

网友:
输出是否有容性负载?

网友A:
示波器探头打到 10x;楼主谢谢我吧

网友:
楼上说得对,一般探头1x的带宽不到1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探头打到 10x;楼主谢谢我吧

是的x10挡好多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