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电脑有点卡,想扩展一下内存,该怎么选啊

楼主(2014-12-29):
最近电脑有点卡,想扩展一下内存,我的原装的是记忆科技的DDR3 1600 4GB
我的电脑是64位系统,软件装的有点多,经常卡
我想买一个金士顿的4gb的,但是在网上看别人说不一个牌子的容易烧电脑,这是真的吗
求助啊

网友A:
确定是内存不够用吗?

网友B:
4G和8G差别也不大,还是换个SSD吧!

网友:
4GB内存对电工来说已经够用了,只能上个SSD。。。。。

网友:
要是32位系统,就没有必要换4G了,大了也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内存不够用吗?

应为我装有一些大型的三维软件,和一些其他的电工电子方面的软件,经常一卡就是半天才反应过来,应该是内存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4G和8G差别也不大,还是换个SSD吧!

ssd太贵换不起啊,256g就700多呢

网友:
一定要加内存,就把你现在那条内存拆下来,拿着去买条一样的,我曾遇到过两条不一样的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
加大内存组成双通道能提高一些运算速度.

网友:
换个ssd启动盘,效果立竿见影

网友C:
卡的 时候 打开任务管理器   看下内存已经使用了多少了 如果超过4G  那是内存不够用了

网友:
注意内存频率,买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的 时候 打开任务管理器   看下内存已经使用了多少了 如果超过4G  那是内存不够用了  ...

卡的时候连任务管理器都打不开

网友D:
128g ssd是最右方案

网友:
换SSD吧,台式机的话加个64G的SSD装系统,原来机械盘保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8g ssd是最右方案

换个128ssd的话,系统、软件什么都要重装吧

网友:
骗人的,不同牌子不同频率都能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换个128ssd的话,系统、软件什么都要重装吧

正解。
换SSD就是为了增加大数据量软件的数据吞吐速度
最大的当然是操作系统啦。
然后像一些专业软件,office啥的都可以装到SSD,其他的放到机械硬盘上就好。
如果如你所说的卡顿,建议你看看资源监视器里面的内存项,里面是不是可用内存和备用内存都很少了。
如果是的话,建议你先考虑增加内存。
SSD的效果只是在比较少的应用场合才会立竿见影的,并非包治百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解。
换SSD就是为了增加大数据量软件的数据吞吐速度
最大的当然是操作系统啦。

OK,谢谢了

网友:
买的是同型号的,效果很好

网友:
随便买,我的威刚+十全 各4G

网友:
看看有没有MSATA接口,有就直接上个128G的SSD,系统和软件都装在SSD上,效果立杆见影。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128ssd的话,系统、软件什么都要重装吧

装系统,装软件基本30分钟搞定,让你有不在想用机械硬盘的感觉。

网友:
五年前的Thinkpad T400,经常卡的动不了
上周加了一块SSD,秒杀T430
(内存2G)

网友:
直接上固态,效果绝对杠杠的。如果可以把光驱拆掉,加上个小容量的固态硬盘。内存一般频率相同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
重要资料不要放在SSD上,否则SSD一旦出问题是很难恢复的。

网友:
软件可以装在SSD上,工程文件装在机械硬盘上,应该不错的。

网友:
主要是装上之后看可用内存有多少,我的32位系统,4G内存,可是可用内存才2.38g,都不知道怎么会这么少

网友:
换SSD最实在了、效果最明显,内存少开点东西就行。

网友:
ssd做c盘,资料放别的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