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差传感器测空速

楼主(2014-12-29):
利用压差传感器怎么测量空速?具体算法公式是什么?求教!

网友:
没听说压差可以直接测空速的,倒是热线电阻可以测,转一下就是压差。

网友A:
楼主做什么的,我也要用这个传感器

网友B:
空速,飞机测速好像有个空速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什么的,我也要用这个传感器

测空速,你用哪款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速,飞机测速好像有个空速管

那就是压差传感器

网友:
楼主查皮托管

楼主:
我查到了,只是不知道取得压差数据之后按照什么公式去算空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查到了,只是不知道取得压差数据之后按照什么公式去算空速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A%AE%E6%89%98%E7%AE%A1
维基上有公式的,用C语言很容易实现,楼主这是要造战斗机还是巡航导弹?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A%AE%E6%89%98%E7%AE%A1
维基上有公式的,用C语言很容易实现,楼主这是 ...

你猜, ,2马赫

网友:
2马赫不适用那个公式.
如果不是飞机和导弹,那就是风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空速,你用哪款传感器?

还没用,
SETRA美国西特

网友:
测静压和动压,就能算出空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A%AE%E6%89%98%E7%AE%A1
维基上有公式的,用C语言很容易实现,楼主这是 ...

楼主是要测流量

网友D:
选用盛士瑞恩的吧,不过有点小贵  300多一个

便宜的的就选 美国SMI 的 100多一个

转化公式很简单的,但有些系数还是要校准设备去求,去实验,仅仅靠公式是没用的。。比如皮托管系数,这是一个实验值。。。

还有温度补偿。因为温度不同,流体密度不同。。结果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用盛士瑞恩的吧,不过有点小贵  300多一个

便宜的的就选 美国SMI 的 100多一个

THANKS,正在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用,
SETRA美国西特

我用精量

网友D:
精良的也还 可以,但也不便宜啊

精良的压差是哪款,我印象中好像没有的,都是硅压力传感器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精良的也还 可以,但也不便宜啊

我从网上找的一些手册及资料,测量流量,我看到很多用EE65风速变传感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猜, ,2马赫

不要得瑟,严肃地说,什么东西都敢网上说,小心喝茶。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A%AE%E6%89%98%E7%AE%A1
维基上有公式的,用C语言很容易实现,楼主这是 ...

根据公式 V = sqrt(2*(pt - ps)/空气密度),我我看到一个产品,其压差传感器的量程只有1psi ,但却声称测速范围是1m/s~100m/s,但是我根据这个公式算出来最大只能测到37m/s,不知道我哪里做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得瑟,严肃地说,什么东西都敢网上说,小心喝茶。

根据公式 V = sqrt(2*(pt - ps)/空气密度),我我看到一个产品,其压差传感器的量程只有1psi ,但却声称测速范围是1m/s~100m/s,但是我根据这个公式算出来最大只能测到37m/s,不知道我哪里做错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根据公式 V = sqrt(2*(pt - ps)/空气密度),我我看到一个产品,其压差传感器的量程只有1psi ,但却声称测 ...

1psi=6892Pa

6892=0.6*V*V

V=107m/s

传感器本身要消耗一点压力,大量程的消耗更多,,所以到不了107,,100也差不多的,一般再乘以0.9多

网友:
学习一下,准备弄个这样的传感器测测空速

楼主:
引用 网友F:
1psi=6892Pa

6892=0.6*V*V

这个计算依据(6892=0.6*V*V  )是哪个公式?不应该是V = sqrt(2*6892/空气密度)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计算依据(6892=0.6*V*V  )是哪个公式?不应该是V = sqrt(2*6892/空气密度)吗? ...

这不是一样么??

数学不会是语文老师教的吧

V = sqrt(2*6892/空气密度)=sqrt(2*6892/1.2)=sqrt(11486)=107

这只是针对干燥空气,要是加入不同气体,再加上温度修正,你不更得郁闷啊

楼主(2015-02-05):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一样么??

数学不会是语文老师教的吧 ?

我看了国外PX4的程序,有些看不明白,那个上面的传感器是精量的MS4525DO,量程1PSI,他的程序处理很奇怪,
void AP_Airspeed_I2C::_collect(void)
{
    uint8_t data[4];

    _measurement_started_ms = 0;

    if (hal.i2c->read(I2C_ADDRESS_MS4525DO, 4, data) != 0) {
        return;
    }

        uint8_t status = data[0] & 0xC0;
        if (status == 2) {
        return;
        } else if (status == 3) {
        return;
        }

        int16_t dp_raw, dT_raw;
        dp_raw = (data[0] << 8) + data[1];
        dp_raw = 0x3FFF & dp_raw;
        dT_raw = (data[2] << 8) + data[3];
        dT_raw = (0xFFE0 & dT_raw) >> 5;

        _temperature = ((200 * dT_raw) / 2047) - 50;
        _pressure = fabs(dp_raw - (16384 / 2.0f));
    _last_sample_time_ms = hal.scheduler->millis();
}

附件是MS4525DO的资料和例程,感觉在压差算法那里完全对不上。

网友:
学习了  压差传感器测空速

网友G:
那要是顶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要是顶风呢?

,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1psi=6892Pa

6892=0.6*V*V

测风速时选用正负压差的还是单边压差的?

网友(2017-04-21):
学习了,最近需要用压差传感器做一个流量计,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做过,求给点建议

网友:
文丘里流量计,查这个关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