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KE02Z的板子 IAR仿真时无法检测到目标

楼主(2014-12-29):
收到KE02Z的板子 IAR仿真时无法检测到目标,如图!
请问是什么问题,我已经加载了好多次DEBUG-APP_Pemicro_v106.SDA还是不行!

网友A:
要进入BOOT模式加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进入BOOT模式加载

具体怎么操作,我这是按照user guide 操作的

网友:
Interface那里的下拉框,我记得有几种,好像不是选OPENSDA

网友:
keil的话直接用它自带的例程试下,IAR的话最好用K60,资料比较多啊

网友:
按住Reset键上电,把DEBuG的那个固件放到u盘中,然后再看看

网友B:
这个文章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eeboard.com/evaluation/frdm-ke02z%E5%90%8E%E7%BB%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文章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eeboard.com/evaluation/frdm-ke02z%E5%90%8E%E7%BB%AD/

主要是通过SDA仿真功能实现不了,加载相应的仿真SDA文件后,电脑也出现了相应的COM口,但是到了IAR仿真哪里,就无法检测到端口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通过SDA仿真功能实现不了,加载相应的仿真SDA文件后,电脑也出现了相应的COM口,但是到了IAR仿 ...

你的电脑系统是什么版本?
如果你觉得自己步骤是正确的,建议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D:
重新安装OpenSDA的驱动

网友E:
图中这个选项好像有问题。

网友:
换个较新的IAR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中这个选项好像有问题。

我在自己电脑上,就可以了!在公司电脑上就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公司系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脑系统是什么版本?
如果你觉得自己步骤是正确的,建议换台电脑试试。 ...

对的 换了电脑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安装OpenSDA的驱动

换电脑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安装OpenSDA的驱动

换自己电脑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在自己电脑上,就可以了!在公司电脑上就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公司系统有问题! ...

系统问题,一般都是按照不删驱动。。。你这个还真不好说。。。
一般正版系统都没事。就是被阉割的系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系统问题,一般都是按照不删驱动。。。你这个还真不好说。。。
一般正版系统都没事。就是被阉割的系统有 ...

嗯 有可能!

网友F:
我也遇到了楼主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了楼主同样的问题

换win7以上系统!

网友:
XP不能用么?

楼主:
不知道是我XP系统有问题还是怎么滴,反正换了电脑其他系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文章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eeboard.com/evaluation/frdm-ke02z%E5%90%8E%E7%BB%AD/

无法加载,啥愿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换win7以上系统!

用了Win7也不行,不想折腾了,可以把程序下进去就行了

网友:
XP系统才是王道

网友:
XP兼容好点

网友:
换电脑就好了 ,应该是系统问题 。

网友:
参考下我签名的日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了Win7也不行,不想折腾了,可以把程序下进去就行了

你仿真的驱动是不是没加载到开发板的OpenSDA中

楼主:
大家可以参考下 坛友RAY————的日志http://user.qzone.qq.com/393723821/blog/1419842341

网友:
系统的原因 现在还在使用XP中

网友:
没有装驱动,用管理员帐号重新安装驱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仿真的驱动是不是没加载到开发板的OpenSDA中

有的,不知道是不是挑系统的原因,刷成Jlink就可以仿真

网友:
实在不行 ,就用Jlink仿真吧 ,这个IAR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可以参考下 坛友RAY————的日志http://user.qzone.qq.com/393723821/blog/1419842341 ...

这位 坛友的日志 写的好清楚 。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看

网友:
还跟电脑有关啊,很挑剔啊

网友:
开发环境难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