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PLC 电源 求助

楼主(2014-12-29):
小弟不才,周末抄了一块FX2N 的电源板子,元件不是很清楚,有些原理也不太懂,希望大神们,能够指导
问题如下
问题1,IC5的封装如SOT-23 三极管,电路原理不清楚,
问题2:反馈中PC4的A K为什么都要接地?反馈的什么用法?

注:IC2为SI-8050RF
        IC1为 STR G6551
有什么不明白的,尽管提问,欢迎大家探讨进步,学习

网友A:
有没有抄错?怎么会a k同时经过电阻
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抄错?怎么会a k同时经过电阻
接地的?

真的没有抄错,我也怀疑过,所以核对了很多次,板子坏掉了,下午寄回厂家,过两天把电压值都给共享出来,大家再讨论

网友B:
IC5可能是TL431或与之同功能的IC,用于电压取样控制。PC4可能是过流保护用的,分别接在不同的GND,你画的两个都是GND2,可能你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5可能是TL431或与之同功能的IC,用于电压取样控制。PC4可能是过流保护用的,分别接在不同的GND,你画的两 ...

我也感觉是IC5做稳压来用的,等电源板子返修回来之后我把参数都给标上,咱们再分析,谢谢了

楼主:
板子已经回来了,参数已经添加,大家还需要什么参数,我再进行实测,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
R17的电压是多少的

楼主:
0V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