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00A直流电流单片机AD数字量化,有没有好方案

楼主(2014-12-29):
现在打算用开环霍尔传感器检测,然后AD转换,开环霍尔传感器约25元左右,正负12V供电,使用金升阳模块供电约15元。
单电源的霍尔传感器大概40元左右。郁闷吖。
除了这个方法,请教其他方案!!

网友A:
使用1m欧姆电阻进行电流电压转换,再用运放放大到所需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1m欧姆电阻进行电流电压转换,再用运放放大到所需电压。

500A肯定要用霍尔电流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1m欧姆电阻进行电流电压转换,再用运放放大到所需电压。

1m欧500A功耗达到250W,你觉得真的没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1m欧姆电阻进行电流电压转换,再用运放放大到所需电压。

开玩笑吧 500A 用1mR的电阻采样?功率得多大,温飘怎么解决呢      0.001Ω*500A*500A=250W

网友:
分流器不知道可不可行。。。

楼主:
75mV分流器必须接触取样,要做隔离也是花功夫的

楼主:
精度要求在1A左右,开环霍尔传感器的精度约1%,闭环的约0.5%,价格却相差好几倍吖。
据说不管开环还是闭环,线性度都有0.1%精度

网友B:
要么分流器要么霍尔。
分流器500A妥妥的没问题,而且精度好,但是维护蛋疼,必须串联在被测回路,还不隔离。
霍尔的话,将就测测了,要高精度就是无尽的折腾。早先我还开贴讨论过霍尔的问题: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5370-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么分流器要么霍尔。
分流器500A妥妥的没问题,而且精度好,但是维护蛋疼,必须串联在被测回路,还不隔离 ...

其实作为测量用仪器,只要输出端隔离就好了。输出用光耦妥妥的。木办法。有的东西做不得隔离。

网友:
分流器 可用外置I2C的AD芯片,DCDC隔离,Analog的I2C隔离芯片 对单片机无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作为测量用仪器,只要输出端隔离就好了。输出用光耦妥妥的。木办法。有的东西做不得隔离。 ...

隔离问题的确是能用电路解决的,方法各种各样,无外乎多花点钱 。
必须串联在电路中才是硬伤,更换困难,如果在线路中被烧断,线路直接挂了 。
所以是看楼主的应用了 。

网友:
电流测量还是穿心好,直流大电流就霍尔吧

网友:
AMS的分流器AS8510或者莱姆的霍尔

网友:
什么牌子的霍尔常感器这么贵啊?还有金升阳模块怎么也这么贵啊?

楼主:
霍尔是世特美的什么型号我忘了 电源模块是A2412S 2瓦的

网友:
测500A电流,精度到多少,这个很关键

网友D:
频率不高就自做霍尔电流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1m欧姆电阻进行电流电压转换,再用运放放大到所需电压。

1mΩ电阻 500A 功耗250W 你告诉我怎么散热

网友:
这个方案做好都是天价,先不要考虑成本什么的

网友:
楼主 检查500A的电流 连40元的成本都接受不了 我也是醉了

网友:
楼主 检查500A的电流 连40元的成本都接受不了 我也是醉了

500A怎么也是个大项目了 搞成这样。。。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频率不高就自做霍尔电流传感器.

自制霍尔需要自己购买磁芯和绕制线圈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自制霍尔需要自己购买磁芯和绕制线圈吧?

是的,可用EE,UU磁芯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可用EE,UU磁芯绕。

原来是这种做法,实在是长见识了。
也就是说被测电流必须串联进初级绕组中的,而且这个电流应该也测不到吧,几A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