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13如何写c程序啊

楼主(2014-12-29):
最近换了win8系统,vc6.0用不了了,就下了一个vs2013,结果老是出现错误,编译不成功,怎么办啊,有用过的吗,

网友A:
新建“工程”,选VC下面的Win32控制台应用,

填写项目名称等,点击确定

下一步,下一步,会有一个选项,选上“空项目”,“安全开发周期检查”不用管,取消勾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工程”,选VC下面的Win32控制台应用,

填写项目名称等,点击确定

那你建的文档时c的还是cpp的,我一建c就出错,cpp的话就没问题

网友:
好高端,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建的文档时c的还是cpp的,我一建c就出错,cpp的话就没问题

新建文档.c时我选的是.txt那项,然后在下面改成.c

网友:
可以新建C文件,没问题~~~楼主的问题具体是啥?发上来看看?

网友:
你是说编译不成功?把VS给的错误信息贴上来看看~~~

网友:
写C程序不推荐用VS2013,因为微软家2013的编译器并不完全兼容C/C++标准,推荐CodeBlock~~~编译器GCC/G++
楼主你是不是用了scanf?在VS2013里面,scanf认为是不安全的,要么用安全的scanf_s代替,要么加上一个禁止安全警告的宏定义。

网友:
新版的VS写C程序麻烦, 感觉这种东西是为了那群开发.net什么的人搞的...

还是gcc(mingw) +vim方便

网友:
http://www.programarts.com/cfree_ch/index.htm
推荐用 C-FREE,比较好用。

网友:
vs写c真的不合适,也推荐楼上所说的c-free,纯c的算法什么的都可以用这个验证,小巧好用

网友:
使用惯了就觉得调试上面VS还是很方便的~感觉楼主的问题像是预编译器的问题~编译C代码把预编译关了就行了~

网友:
该是.CPP
一直在用VS2013

网友:
vs2013与vc6的区别,在于unicode等,如果牵涉到cstring,可能需要很多转换,_T("")等,不然会调试不过,一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