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兄弟知道新唐《N3292x Design Guide_A0.pdf》的密码

楼主(2014-12-29):
如题,谢谢!

网友:
网上SOSO,可以破的

网友A:
我也在找,不知道新唐怎么想的,好好一个文档还要加密,别人怎么用他的东西呀

网友B:
要什么密码,我给你一份明文的。

网友C:
如果只是PDF加了密/锁的话,有个小工具挺不错:Advanced PDF Password Recovery

==================================================
    Advanced PDF Password Recovery (APDFPR)是用来解密受保护的 Adobe
Acrobat PDF 文件的程序,它们设置了“用户”和/或“属主”口令,防止文件被打开
或编辑、打印、选择文本和图形等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PDF加了密/锁的话,有个小工具挺不错:Advanced PDF Password Recovery

这个软件真的可以破解PDF的密码吗,我以前也下过这软件,好像不怎么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什么密码,我给你一份明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找,不知道新唐怎么想的,好好一个文档还要加密,别人怎么用他的东西呀 ...

就是,N3290X N3291X的都不加密码,就N3292X的加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什么密码,我给你一份明文的。

N3291X的我有,但现在手头用的“大单片机”是N3292X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软件真的可以破解PDF的密码吗,我以前也下过这软件,好像不怎么好使 ...

可以哈,一直都用这个解得~~~
有时候PDF打印上锁(不允许打印、编辑等),直接解了,木有任何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N3291X的我有,但现在手头用的“大单片机”是N3292X的

要不,加锁的,你发上来我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不,加锁的,你发上来我试试~~~

给个加密的,看看大家有什么办法

网友:
N3292x Design Guide_A0.pdf

网友E:
最近打样了N32905的板子,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啊

楼主:
用过N329XX刷屏的兄弟说一下刷屏的效果怎么样,能否配合电容触摸屏(手势操作)做出比较炫的效果来?

我用官方N32926的开发板改了一下裸机的例程,3.5寸屏,RGB565,使用两个显示缓存,通过设置缓存地址函数来回切换,看得到屏在闪。

网友:
有一份N3290的中文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打样了N32905的板子,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啊

有多余的板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N329XX刷屏的兄弟说一下刷屏的效果怎么样,能否配合电容触摸屏(手势操作)做出比较炫的效果来?

我用 ...

自己打样的,还是使用的官方的板子啊?
一个3.5的小屏,撑死了320*240啊,随便一款片子就玩的妥妥的啊;建议查查代码或电路;

网友:
新唐TFT控制MCU, N32926;
收藏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个加密的,看看大家有什么办法

不好意思,试了一下,不行。如果密码设复杂点,估计没戏~~~

网友E:
有的啊,怎么联系你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的啊,怎么联系你啊

打样的板子驱动液晶屏吗? 几寸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打样的板子驱动液晶屏吗? 几寸的啊?

有驱动屏的,我用的4.3的,也可以用7寸的。硬件不需要改,只要软件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驱动屏的,我用的4.3的,也可以用7寸的。硬件不需要改,只要软件改一下就好了。 ...

什么编译环境? MDK还是ADS?
能直接挂群创7寸屏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什么编译环境? MDK还是ADS?
能直接挂群创7寸屏不?

MDK啊,只要管脚一样就可以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MDK啊,只要管脚一样就可以的啊

兄弟,关键我不晓得你这个管脚顺序是咋样子的啊? 话说现在最流行的7寸屏就是群创的屏啊,便宜量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兄弟,关键我不晓得你这个管脚顺序是咋样子的啊? 话说现在最流行的7寸屏就是群创的屏啊,便宜量大;

那我肯定有原理图的啊,什么资料都有的。
包括MDK裸机程序,估计有20个左右。
以及linux系统的程序,可以移植媒体播放器,或者minigui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我肯定有原理图的啊,什么资料都有的。
包括MDK裸机程序,估计有20个左右。
以及linux系统的程序,可以 ...

晕, 我上面咨询这个是否兼容群创的7寸屏AT070TN92, 你说要引脚相同,我说我不晓得管脚是不是一样,我没有原理图的;  所以才咨询你,因为只有你知道是否兼容啊;  扯远了啊;
我想搞一个仅仅是想验证一下方案AT070TN92群创7寸屏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晕, 我上面咨询这个是否兼容群创的7寸屏AT070TN92, 你说要引脚相同,我说我不晓得管脚是不是一样,我没有原 ...

哦,你可以根据接口图,选择群创相应的液晶屏。

网友(2018-03-20):
请问:N32905   从USB启动OK,但是从SPI flash启动失败(固件是可以下载进去的),这可能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