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jlink v9工具,含代码

楼主(2014-12-30):
工具,用到了Taoist大神的dumpfw.exe,特别感谢.

用法:将解压后的文件复制到   C:\Program Files\SEGGER\JLink_Vxxx   目录下
运行makev9fw.exe
之后J-Link V9 ALL.bin就会被更新了

帮大家熟悉一下vb.net代码:

Module Make
    Sub Main()
        Console.WriteLine("-------------------------------------------------------")
        Console.WriteLine("                 提取并合成JLink V9固件")
        Console.WriteLine("-------------------------------------------------------")
        If IO.File.Exists("dumpfw.exe") Then
            IO.File.Delete("J-Link V9.bin")
            Console.ForegroundColor = ConsoleColor.Blue
            Console.WriteLine("正在从JlinkArm.dll提取需要的固件文件...")
            Dim prc = Process.Start("dumpfw.exe")
            prc.WaitForExit()
            If IO.File.Exists("J-Link V9.bin") Then
                If IO.File.Exists("J-Link V9 ALL.bin") Then
                    Console.WriteLine("正在合并文件到J-Link V9 ALL.bin...")
                    Dim bufall = IO.File.ReadAllBytes("J-Link V9 ALL.bin")
                    Dim buffw = IO.File.ReadAllBytes("J-Link V9.bin")
                    Array.Copy(buffw, 0, bufall, 0, 1024)           '修改起始向量
                    Array.Copy(buffw, 0, bufall, 64 * 1024, buffw.Length)   '更新固件
                    IO.File.WriteAllBytes("J-Link V9 ALL.bin", bufall)

                    Console.WriteLine("J-Link V9 ALL.bin文件生成成功!")
                    Console.WriteLine("需要写入单片机的0x08000000地址! 任意键退出...")
                Else
                    Console.WriteLine("没有发现原来的J-Link V9 ALL.bin文件,任意键退出...")
                End If
            Else
                Console.WriteLine("没有从JlinkArm.dll提取到需要的固件文件,任意键退出...")
            End If
        Else
            Console.WriteLine("需要Taoist大虾的dumpfw.exe软件支持,任意键退出...")
        End If
        Console.ReadKey()
    End Sub
End Module

就这么简单...........

楼主:
另外,sn在0xbf00

网友:
差点沙发啊~~被楼主抢去了~~。。。睡觉咯~~

网友:
帮LZ顶帖,LZ在这方面的研究很深入

网友:
多谢,已买了78的JLink 9

网友:
不明白这个东西有啥用啊?是修复吗?和修复V8一样吗?

网友:
支持,已经买了楼主做的JlinkV9了,必须支持,顶!

网友A:
我特别好奇lz竟然搞定了v9 bootloader,作为电工你应该不屑于开盖吧。。。你真的是用木马把它读取了么

网友:
我也买了楼主一套

网友:
不明觉厉!^_^b

网友:
我还以为是V9的代码,哈哈。

网友:
正在 用LZ的 东西  很爽!

网友:
V8调试时烧坏了,新购的楼主的V9,很好!支持

网友B:
这些vb.net代码是makev9fw.exe的源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vb.net代码是makev9fw.exe的源码么?

是的,就是makev9fw.exe的源码
就是将dll里面dump出来的bin文件合并到完整的bin文件里面,并且吧开始的中断向量进行了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特别好奇lz竟然搞定了v9 bootloader,作为电工你应该不屑于开盖吧。。。你真的是用木马把它读取了么 ...

还真是下载了一段程序进行读取的.....各位自己动动脑就行了,不公开方式,主要也是涉及到破解
我也不想搞破解,因为我的东西也不想被破解
jlink只是偶然,因为v8是在是太毛了,v9但是山寨还是3xx

不过这个东西的出现,使我重新认识了iap的危险性,后面得考虑一下怎么防止程序的被入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是下载了一段程序进行读取的.....各位自己动动脑就行了,不公开方式,主要也是涉及到破解
我也不想搞 ...

之前不是有坛友验证说  jlink提取的升级程序虽然没有加密,但是内部是有加校验的,修改后的代码jlink是不接受的,你已经搞定了校验方法啊,不错啊哈哈哈

话说jlink为何不对升级程序加密呢,竟然是明文,这不是作死的节奏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是下载了一段程序进行读取的.....各位自己动动脑就行了,不公开方式,主要也是涉及到破解
我也不想搞 ...

厉害了。。。

网友:
不知道验证是上位机验证app还是boot验证app 已经被很多人破解估计也不是很严加密
比如boot里验证app每页最后4字节是整页数据的某种计算值这类再散转boot里一个表格里的数核对 核对不通过并不马上停止,假装一切顺利后写入个保存在boot的坑人app骗你玩 估计就很难解了。前提不开盖拿不到boot , app 可以从dll拿到并且可以反汇编知道每页最后4字节是校验字节 手头只有比如v90919293几个app版本文件分析 难道穷举校验值分析?错一次就挂了固件要寄回免费维修没穷举机会,分析校验算法加散转表格也没足够样本没路子吧。 破解link的大神们觉得呢

网友:
是不是用这个工具,就能把你上一贴发的那个不能自动升级的V9固件进行升级?如果是,那这次升级之后,若v9又有固件更新,v9能自动更新吗,还是仍然需要这工具来更新?

网友:
高手。标记了

网友:
手里的v8好长时间不用了。正在用ULINK-2。看到这消息,对v9有了点兴趣。

网友:
看不懂,也要支持一下。

网友:
标记了 jlinkV9

网友:
期待楼主放出支持自动升级的固件,话说现在jlink v9已经49元了。。。这价格已经不会再有竞争啦。。。

网友:
买了2个你发的连接 现在让他先吃灰一段时间  有空在用起来

网友(2015-06-11):
不明觉厉

网友:
下了留着修复或升级用,谢谢

网友:
质量超好的JLINK V9 仿真器 淘宝点击进入 改版的有意思。。。

网友:
这个刷了之后能自动升级么

网友:
这也太强悍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6-06-16):
我试了不能自动升级,楼主能提供能升级的bootloader吗?

网友:
备份下,以后也许用得着

网友:
太赞了,我还在想怎么解压出来的固件用不了的问题呢

网友(2016-09-04):
mark,真乃我等穷人的福音啊

网友(2016-12-08):
很历害.谢谢楼主.先收着

网友(2018-05-14):
你好,楼主,我觉得你很厉害,能否加个QQ,交个朋友,QQ:2478278759,真心的!

网友:
楼主 你的淘宝进不去了。

网友(2019-08-11):
Mark一下,备用

网友(2019-09-18):
不觉明历

网友:
这个太厉害了。!

网友:
楼主,淘宝链接发我一下,也买一个

网友: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先收藏,有空再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