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5128读写调试不通

楼主(2014-12-30):
开发板上有一片at25128,想通过SPI实现EEPROM的读写。折腾了两天也没搞定。如果先写状态寄存器,然后再读状态寄存器(不做EEPROM的读写操作),读出来的就是0x00,感觉at25128根本就没有发数据出来。
哪位大哥用过这个片子,看看问题在哪。下面的程序是否有问题。如果有通过验证的例程就更好了。谢谢。

#include "MAIN.h"
unsigned char gtestdata;
union long_union{
unsigned long dat;
unsigned int word[2];
unsigned char byte[4];
}opcode;

//写使能
void at25128_WREN(void)
{
        DF_CHIP_SELECT=0;
        delay(10);
        U0C1_SSC_vSendData(0x06);//发送写使能指令0x06
        delay(10);
        DF_CHIP_SELECT=1;
}

void at25128_WRDI(void)
{
  DF_CHIP_SELECT=0;
  delay(10);
  U0C1_SSC_vSendData(0x04);
  delay(10);
  DF_CHIP_SELECT=1;
}

//写状态寄存器
void at25128_WRSR(void)
{
        at25128_WREN();
        delay(100);
        DF_CHIP_SELECT=0;
        delay(10);
        U0C1_SSC_vSendData(0x01);//写状态寄存器指令
        U0C1_SSC_vSendData(0x82);
        delay(10);
        DF_CHIP_SELECT=1;
}

//读状态寄存器
unsigned char at25128_RDSR(void)
{
        unsigned char test=0;
        at25128_WREN();
        DF_CHIP_SELECT=0;
        U0C1_SSC_vSendData(0x05);
        delay(10);
        test=(unsigned char)(U0C1_SSC_uwGetData());
        delay(10);
        DF_CHIP_SELECT=1;
        return test;
}

//写一个字节
void at25128_Write_Byte(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
   opcode.dat=addr;
   opcode.dat<<=8;
   opcode.byte[3]=0x02;  //写指令
   opcode.byte[0]=dat;
   at25128_WREN();
   DF_CHIP_SELECT=0;

   for(i=4;i>0;i--)
   {
          U0C1_SSC_vSendData(opcode.byte[i-1]);

   }
   while(at25128_RDSR()&0x01);
   DF_CHIP_SELECT=1;
   delay(10);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at25128_Read_Byte(unsigned int addr)
{
         unsigned int i;
         opcode.dat=addr;
         opcode.dat<<=8;
         opcode.byte[3]=0x03;  //读指令
         at25128_WREN();

                  DF_CHIP_SELECT=0;

                  for(i=4;i>1;i--)
                   {
                      U0C1_SSC_vSendData(opcode.byte[i-1]);

                    }

        gtestdata=(unsigned char)( U0C1_SSC_uwGetData());
        DF_CHIP_SELECT=1;

        delay(100);

      return(gtestdata);

}

//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short int x)
{
               unsigned long i=0;
                for(;x>0;x--)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ddr;
        unsigned char dat,count;
        addr=0x0001;//写入的地址
        dat=0xf5;//要写入的数据

                MAIN_vInit();//初始化

                at25128_WRSR();
                at25128_Write_Byte(addr, dat);

               while(1)
               {
              delay(60000);        //大概的延时肯定大于EEPROM的写操作时间。
              count=at25128_Read_Byte(addr);//读写入的数据
              P10_OUT=count;  //连接LED显示读的数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