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X250mm面积上固定电路板,除了整块铝板外还有其他办法否?

楼主(2014-12-30):
其实就是一个2U机箱内要固定几块电路板还有一个100W的开关电源,螺丝孔都是3mm直径的,重量也没多少。

但是直接在底板上打孔数量有些多,客户觉得不好看。

搞个镂空的衬板,衬板上固定电路板和电源,然后架在底板上,加工起来太费事。

有没有一些轻质铝条,上面布满螺丝孔,拼搭一下刚好能对上电路板的螺丝孔?

网友:
弄铝条自己按需要打孔不就行了。

网友A:
激光雕刻亚克力,或者弄块PVC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雕刻亚克力,或者弄块PVC板子。

PVC跟亚克力你比较过么?哪个强度好一些?

我这总电路板和电源加起来共也没两斤重,但是放在车内使用的,有时震得很。

网友:
5mm的亚克力肯定没问题。PVC应该便宜点,如果有激光雕刻机或者外边找一个,好加工,PVC就自己钢锯加电钻自己搞了。

网友:
你这个是车上的,没什么震动直接带粘纸的3MM立柱,你这个必须要加工东西固定啊。

网友:
用铝型材直接卡着电路板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