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跨时钟处理,有几种方法?

楼主(2014-12-30):
你知道跨时钟处理,有几种方法?

网友A:
小数据用两级寄存器
大数据用FIF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数据用两级寄存器
大数据用FIFO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数据用两级寄存器
大数据用FIFO

+65536

网友B:
用寄存器不可靠,对误码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使用,用FIFO比较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寄存器不可靠,对误码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使用,用FIFO比较可靠

用寄存器就相当于一位深度的FIFO嘛

网友:
看是从高速时钟到低速时钟,是单信号,还是多信号。低到高的,用寄存器问题不大;高到低的,直接拉长后再用低时钟去打。多信号的(数据总线之类),还是用FIFO靠谱些。我也一直在找一种既简单又可靠的跨时钟域处理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数据用两级寄存器
大数据用FIFO

更确切的说应该是单bit的数据才能用寄存器打拍吧?

网友:
还可以用握手信号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确切的说应该是单bit的数据才能用寄存器打拍吧?

几个比特也可以

网友C:
那要是一个bit出错了咋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要是一个bit出错了咋办?

用寄存器并不是说就一定就万无一失,只是把亚稳态的概率降低到极小的概率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寄存器并不是说就一定就万无一失,只是把亚稳态的概率降低到极小的概率而已 ...

我还是认为多bit的不行。

单bit的时候,尽管可能出错,但问题小很多。

网友:
这问题大部分人都会碰到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认为多bit的不行。

单bit的时候,尽管可能出错,但问题小很多。

要是才8比特就用个FIFO,感觉不太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才8比特就用个FIFO,感觉不太划算

8bit还不用FIFO啊,这不是划算不划算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数据速率很高的话,还是用FIFO,多占用些资源增加稳定性还有有必要的,多级寄存器还是有些问题。

网友:
来 学习一下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