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评估:新手用S7-200+(威纶的MT6070iH)做小项目方案时间

楼主(2014-12-30):
现在有个小控制项目,数字输入输出可能8个,模拟量可能12个。
基本功能是:上电后,采集负载电流,控制调压器,保持负载电流一定。不涉及pid。
看了一个威纶的MT6070iH相关介绍,发现是图形化编程,看起来和我熟悉的labview图形化类似。
用过labview做上位机软件与PLC的通讯项目,了解一点PLC的编程。

请教大家:做这个小项目,大概多长时间?两个月行不行?
备注:高手肯定是秒杀,请教高手成名前做第一个小项目的时间。呵呵。

楼主:
触摸屏MT6070iH今天到手。汉字显示搞了半天,发现用project manager产生的U盘下载文件,汉字显示方框。上相关入门资料:例程在官网有,只是针对性的改改通讯相关内容。手册官网上有《EB8000使用手册_2012.04.24.pdf》。

网友:
第一个项目:单位的喂丝机系统,300+变频器+intouch,一个星期完成。

网友A:
我们一直用三菱+维纶做的。 跟楼主的类似。
控制一个或3个调压器,输出单相 三相电流。不过电流采样用的是带通讯的电流表。

网友:
一个星期比较合理哦

网友:
屏上的界面估计耗时比较大,小修小改一个晚上就没了

网友B:
        没做过的话我觉得一两个星期入门适应是需要的,等你对组态软件和调试流程熟悉了就水到渠成了。两个月没问题的。不过还是要看用不用心做,尽早开干。我之前用三菱加触摸屏做过小东西也是不到两个月,但主要是构思和收集资料数据,实际编程和组态界面就花了一天而已,两三天就调试差不多了。没下手时觉得不知怎么开始,做完了觉得越来越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直用三菱+维纶做的。 跟楼主的类似。
控制一个或3个调压器,输出单相 三相电流。不过电流采样用的是 ...

确实类似,也是三相大电流,带不同规格的负载箱。

这个不是主业,搞这个主要原因是想摸索PLC+人机界面的控制方案。现在公司还缺这个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做过的话我觉得一两个星期入门适应是需要的,等你对组态软件和调试流程熟悉了就水到渠成了。两个 ...

现在正在买plc和触摸屏,计划年前学习一下,2月份做成。谢谢建议。

网友:
我估计至少3个礼拜这样子。。。

网友:
威纶的MT6070i    我们这边用的 ps图片好一点,485或232与屏 modbus通信,这个好办,其他的也不清楚具体

网友:
不熟的话按2~3周来算,熟悉的话功能明确估计一周可以了

网友:
一个周可以了,人机界面跟本不用编程的,只是画画界面。主要是plc的编程。

网友:
人机界面还是要花点功夫,毕竟第一感官也很重要。

网友:
我觉得2一3天够了,先把基本功能做出来,画面调完后优化下

网友:
图纸半天,然后采购下单和施工,这个时间不可控,至于程序,熟的话一两天就搞定了,触摸屏都是现成的控件,拖拖就出来了,不熟悉的话要点时间

网友:
新手还是要一段时间的,1个月还是能搞定。

楼主(2015-01-29):
今天基本功能完成,模拟测试了一下。
做了个奇丑的界面。
时间上,plc部分1天;界面2天。
备注:找资料看资料学习例程大概2周。
后续进行美化界面和测试的工作。

楼主(2015-03-19):
结贴:2个月的时间足够了,从1月到今天,隔三差五的做一点,已经完成一台 了。时间慢的主要原因是硬件上周才生产完成。不然速度更快。
共计5台,让外部报价光软件费用就10多万,自己做算是省钱了。
放一个单路的界面。其他的类似2路,3路,4路

网友C:
“采集负载电流,控制调压器,保持负载电流一定。不涉及pid。”
请问不用PID如何实现负载电流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集负载电流,控制调压器,保持负载电流一定。不涉及pid。”
请问不用PID如何实现负载电流稳定? ...

线性的关系,所以不用pid。
负载阻抗一定,通过调整电压就可以保持电流稳定在一定范围内。

另外,实际的系统是这样的:
三相大电流发生器接试品负载,三相大电流发生器先输出一定的电流,
然后通过上文中的稳流系统,也就是调整可调负载【通过调整调压器改变负载的大小】,实现电流变化,达到目的:三相电流一致。

网友:
威纶的屏触摸不怎么好用,还是西门子的屏好用

网友D:
如果你用西门子的触摸屏 估计你几天就搞好程序了,超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用西门子的触摸屏 估计你几天就搞好程序了,超易用。

谢谢建议,准备买块试一下。

当时选威纶的屏,是有做过的人推荐,说西门子的不好编。呵呵。可能小马过河,都得走一趟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准备买块试一下。

当时选威纶的屏,是有做过的人推荐,说西门子的不好编。呵呵。可能小马过河 ...

之前使用过的型号是 smart ie 700

网友:
从没接触过维纶屏,只是知道有PLC这个东西,见过梯形图,从没用过三菱PLC,从学习到处成品大概是1个月的时间。期间485仪表通讯浪费了一个星期(那个仪表可能是坏的,已经放弃)另我们公司产品跟楼主的控制要求几乎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性的关系,所以不用pid。
负载阻抗一定,通过调整电压就可以保持电流稳定在一定范围内。

刚才没看到 发帖时间。

你这个我们叫 三相大电流发生器。

其实电压都不用采。直接电流就可以了。

不知道是否已经改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没看到 发帖时间。

你这个我们叫 三相大电流发生器。

主体部分是三相大电流发生器,负载箱通过调整电感,来控制负载的电流。备注:电压还是要显示,虽然试验不需要,但负载箱运行状态是否良好要看这个电压。
应该是同行,不过我们公司主业不是这个,私信公司名给你,以后也许会合作下。

网友:
不熟悉的话一周左右能够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