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10DX256VLL7内部FLASH的访问方法(转)

楼主(2014-12-30):
MK10DX256VLL7内部FLASH的访问方法(转)
我用的是Freecale MK10DX256VLL7的微处理器,需要使用内部的FLASH作为数据存储。根据手册,有32K的FlexNVM可配置为EPROM用于保存配置参数。地址范围为0x1000 0000到0x1000 7FFF. 我通过PE在Project中加入了一个intFLASH组件, 在Methods中打开了SetByteFlash()和GetByteFlash(),然后生成对应的函数。在Generated_Code中打开生成的iFsh1.h函数,发现了访问内部FLASH的接口:
byte IFsh1_SetByteFlash(IFsh1_TAddress Addr, byte Data);
byte IFsh1_GetByteFlash(IFsh1_TAddress Addr, byte *Data);

但是,我使用这两个接口访问时,可以写入和读出,但是重启后发现写入的数据已经重新被初始化为0xFF,请教大侠们,我应该怎么做才可以使用内部FLASH?

附我的FLASH测试方法:
int testFlexFlash()
{
BYTE  g_ucTestData[100], i;
BYTE  ucReadData[100];
unsigned short usCRC1,usCRC2;

for (i = 0; i < 100; i++ )
{
IFsh1_GetByteFlash(0x10000000U + i, &ucReadData[i]);
}
usCRC2 = CRC16((BYTE *)ucReadData, 98);
usCRC1 = ReadCRC(&ucReadData[98]);
if (usCRC1 == usCRC2)
{
   return OK;
}

memset((void *)g_ucTestData, 0xFE, 100);
usCRC1 = CRC16((BYTE *)g_ucTestData, 98);
WriteCRC(&g_ucTestData[98],usCRC1);
for (i = 0; i < 100; i++)
{
   IFsh1_SetByteFlash(0x10000000U + i, g_ucTestData[i]);
}
for (i = 0; i < 100; i++ )
{
IFsh1_GetByteFlash(0x10000000U + i, &ucReadData[i]);
}
usCRC2 = CRC16((BYTE *)ucReadData, 98);
if (usCRC1 != usCRC2)
{
   return Failure;
}
return OK;
}

Best Regards.

网友:
楼主,提醒你一下,重复发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