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如果不要镜头拍出来的照片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4-12-30):
CMOS如果不要镜头拍出来的照片是什么样的?
可以用么?
是不是稍有点畸形?
是不是有点像鱼眼型?
还是完全不能用?

有点好奇,

网友:
基本就是一片白,如果面对有颜色的物体,会略带某种颜色,但完全没有图像。

网友:
可以当作一个光强传感器用。
不管你的CMOS是多少万像素的,就相当于1个像素来用。

网友:
拆一个USB摄像头就明白了

网友:
用个黑纸打个小孔看看能不能小孔成像

网友:
一片白  啥也没有  别 多想了

网友A:
一片白,那是CMOS前面非常干净的原因,如果有一支蚂蚁在CMOS芯片上爬,你可以看到很有趣的图像.

网友:
就是严重近视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片白,那是CMOS前面非常干净的原因,如果有一支蚂蚁在CMOS芯片上爬,你可以看到很有趣的图像. ...

那会出现什么画面?
CMOS一般不是有很大一块方形的区域么,这块区域最中间才是采集图像的点么?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就是严重近视的感觉  白茫茫的一片   自己做过ov7620